菜鸡新手求助怎么将stm32f103代码移植到stm8s003f3p6

楼主(2019-02-11):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int CCR1_Val = 0;
        float VolValue = 0.00;
        u32 ticks = 0;
        RCC_Configuration();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GPIO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  TIM_Configuration();

        while(1)
        {
                if(ticks ++ >= 2000000)
                {
                        //float i=0;
                        ticks = 0;
                        VolValue = 3.3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0X0FFF;
                        if(VolValue >= 3.1 )
                        {
                                CCR1_Val = 60000;
                        }
                        if(VolValue >= 2.97 &  VolValue < 3.1)
                        {
                                CCR1_Val = 54000;
                        }

                        if(VolValue >= 2.62 & VolValue < 2.97)
                        {
                                CCR1_Val = 47700;
                        }
                        if(VolValue >= 2.26 & VolValue < 2.62)
                        {
                                CCR1_Val = 41100;
                        }
                        if(VolValue >= 1.91 & VolValue < 2.26)
                        {
                                CCR1_Val = 34680;
                        }
                        if(VolValue >= 1.58 & VolValue < 1.91)
                        {
                                CCR1_Val = 28680;
                        }
                        if(VolValue >= 1.29 & VolValue < 1.58)
                        {
                                CCR1_Val = 23400;
                        }
                        if(VolValue >= 1.00 & VolValue < 1.29)
                        {
                                CCR1_Val = 18300;
                        }
                        if(VolValue >= 0.76 & VolValue < 1.00)
                        {
                                CCR1_Val = 13740;
                        }
                        if(VolValue >= 0.49 & VolValue < 0.76)
                        {
                                CCR1_Val = 8820;
                        }
                        if(VolValue >= 0.31 & VolValue < 0.49)
                        {
                                CCR1_Val = 5700;
                        }
                        if(VolValue >= 0.13 & VolValue < 0.31)
                        {
                                CCR1_Val = 2400;
                        }
                        if(VolValue >= 0.04 & VolValue < 0.13)
                        {
                                CCR1_Val = 660;
                        }
                        if(VolValue < 0.04)
                        {
                                CCR1_Val = 0;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0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1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TIM_Cmd(TIM2,ENABLE);

                        if(ticks ++ >= 2000000){};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8,1,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

网友A:
你先把上面程序的基本功能理出来,供人家参考。看看是否能转换。毕竟,你要求是把32位的程序转换成8位的程序。

网友B:
32位的移植到8位的,首先库函数不能用了。RCC,GPIO,ADC这些外设要根据8位的MCU地址映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