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障小车(stc89c52单片机)io口接受外界高低电平问题

楼主(2019-02-11):
想在stm32上传感器检测数据判断情况并给一个gpio口以高低电平表示不同情况,51小车以此来进行不同的动作,但51上的io口默认上拉,接gnd也只有上拉的作用,请问怎么办

网友A:
第一:你难道还想让单片机有第三种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哦
第二:可以让你的小车有一个正常状态,就是高电平,传感器测到另外的情况,就发低电平,就是解决了嘛!
第三:还可以用多个IO口组合,根据高低电平的组合信号来确定小车的运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