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ide安装完后出现问题!找了很多原因都没有解决!

楼主(2019-02-11):
从1.6.8更新到1.8.8就一直无法编译成功了。
WIN10系统,Arduino UNO,串口检查了没问题,空程序还是blink都不行,各种方法都试了,接连弄了十多个小时,还是解决不了,求大佬指点!!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

---------------------------------------------------------------------
Arduino:1.8.8 (Windows 10), 开发板:"Arduino/Genuino Uno"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arduino-builder -dump-prefs -logger=machine -hardware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 -tool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tools-builder -tool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built-in-librarie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libraries -libraries C:\Users\87238\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 -fqbn=arduino:avr:uno -vid-pid=0X2341_0X0043 -ide-version=10808 -build-path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845952 -warnings=none -build-cache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cache_194062 -prefs=build.warn_data_percentage=75 -prefs=runtime.tools.avr-gcc.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gcc-5.4.0-atmel3.6.1-arduino2.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dude.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dude-6.3.0-arduino14.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rduinoOTA.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rduinoOTA-1.2.1.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verbose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untitled116357924.tmp\sketch_feb11a\sketch_feb11a.ino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arduino-builder -compile -logger=machine -hardware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 -tool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tools-builder -tool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built-in-librarie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libraries -libraries C:\Users\87238\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 -fqbn=arduino:avr:uno -vid-pid=0X2341_0X0043 -ide-version=10808 -build-path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845952 -warnings=none -build-cache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cache_194062 -prefs=build.warn_data_percentage=75 -prefs=runtime.tools.avr-gcc.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gcc-5.4.0-atmel3.6.1-arduino2.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dude.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dude-6.3.0-arduino14.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rduinoOTA.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rduinoOTA-1.2.1.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verbose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untitled116357924.tmp\sketch_feb11a\sketch_feb11a.ino
Using board 'uno' from platform in folder: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
Using core 'arduino' from platform in folder: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
Detecting libraries used...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08 -DARDUINO_AVR_UNO -DARDUINO_ARCH_AVR "-I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standard"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845952\\sketch\\sketch_feb11a.ino.cpp" -o nul
Error while detecting libraries included by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845952\sketch\sketch_feb11a.ino.cpp
Generating function prototype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08 -DARDUINO_AVR_UNO -DARDUINO_ARCH_AVR "-I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standard"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845952\\sketch\\sketch_feb11a.ino.cpp" -o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845952\\preproc\\ctags_target_for_gcc_minus_e.cpp"
avr-g++: error: device-specs/specs-atmega328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xit status 1
为开发板 Arduino/Genuino Uno 编译时出错。

---------------------------------------------------------------------
// the setup function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or power the board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 LED_BUILTIN as an output.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
Arduino:1.8.8 (Windows 10), 开发板:"Arduino/Genuino Uno"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arduino-builder -dump-prefs -logger=machine -hardware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 -tool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tools-builder -tool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built-in-librarie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libraries -libraries C:\Users\87238\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 -fqbn=arduino:avr:uno -vid-pid=0X2341_0X0043 -ide-version=10808 -build-path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187489 -warnings=none -build-cache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cache_194062 -prefs=build.warn_data_percentage=75 -prefs=runtime.tools.avr-gcc.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gcc-5.4.0-atmel3.6.1-arduino2.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dude.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dude-6.3.0-arduino14.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rduinoOTA.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rduinoOTA-1.2.1.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verbose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examples\01.Basics\Blink\Blink.ino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arduino-builder -compile -logger=machine -hardware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 -tool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tools-builder -tool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built-in-librarie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libraries -libraries C:\Users\87238\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 -fqbn=arduino:avr:uno -vid-pid=0X2341_0X0043 -ide-version=10808 -build-path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187489 -warnings=none -build-cache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cache_194062 -prefs=build.warn_data_percentage=75 -prefs=runtime.tools.avr-gcc.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gcc-5.4.0-atmel3.6.1-arduino2.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dude.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dude-6.3.0-arduino14.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rduinoOTA.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rduinoOTA-1.2.1.path=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verbose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examples\01.Basics\Blink\Blink.ino
Using board 'uno' from platform in folder: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
Using core 'arduino' from platform in folder: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
Detecting libraries used...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08 -DARDUINO_AVR_UNO -DARDUINO_ARCH_AVR "-I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standard"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187489\\sketch\\Blink.ino.cpp" -o nul
Error while detecting libraries included by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187489\sketch\Blink.ino.cpp
Generating function prototypes...
"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08 -DARDUINO_AVR_UNO -DARDUINO_ARCH_AVR "-I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standard"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187489\\sketch\\Blink.ino.cpp" -o "C:\\Users\\87238\\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187489\\preproc\\ctags_target_for_gcc_minus_e.cpp"
avr-g++: error: device-specs/specs-atmega328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xit status 1
为开发板 Arduino/Genuino Uno 编译时出错。

网友A:
建议不要放置到program files目录里面,而是像C:\Arduino1.8.8这样

也建议自己设定程序的存放目录,而不使用默认的目录。

清理一下临时目录,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放置到program files目录里面,而是像C:\Arduino1.8.8这样

也建议自己设定程序的存放目录,而不 ...

这些都试过了,已经尝试在各个磁盘安装了,包括zip解压或者exe安装,都不行。关键就是,错误报告里就没指明到底缺少了什么文件,真的是无从下手。

网友B:
已经尝试在各个磁盘安装了,包括zip解压或者exe安装,都不行。关键就是,错误报告里就没指明到底缺少了什么文件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D(2019-04-11):
我下载的arduino 1.8.9,也是碰到一样的情况。后来随便下载了一个新的Library(管理库里面),问题就解决了。应该是没有链接到新的gcc-none-eabi-gcc。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