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充放电测测电阻相关知识 求算法

楼主(2019-02-11):
哪位大神有使用过充放电测电阻的方法,求算法,有相关资料也行。谢谢

网友A:
充放电测电阻,是测电瓶的内阻吗?

网友B:
电路上是有一定的技巧

网友C:
首先要说明要测量电阻的阻值范围,测量的精度。电阻是否在线?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测电阻,是测电瓶的内阻吗?

不是,测人体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