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teus的单片机全双工通信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9-02-11):
   要求是全双工通信。但是想问下电路图具体设计

楼主:
我的想法是将主机 U1的 P0 口依次发送数字 0 ~ 9,由从机 U4 的 P2 口接收数据,接收数据后,从机 U4 将收到的数据加 1,然后通过 P0 口发送到主机 U1 的 P2 口,4 个七段数码管分别显示 U1 的 P1 口、U1 的 P2 口、U4 的 P1 口、U4 的 P2口的输出数据, 用两片 AT89C52 单片机作为数据传送的主机 U1 和从机 U4,由于是全双工通信,因而将主机 U1的发送端 TXD 与从机 U4 的接收端 RXD 相连接,主机U1 的 RXD 端与从机 U4 的 TXD 端相连接 。 在程序设计时,由于两片单片机每次从 P1 口和P2 口送出的是8421 BCD 码 ,因此这里采用四个 7447 芯片作为 7 段LED 数码管的译码驱动 IC,使其正常能显示数字用来显示通信结果。还有,在两条通讯线引出两组开关,作为模拟干扰源,用来模拟通信电路情况。具体的电路已经设计出来了,但是程序是真的搞不了,需要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A:
哪种通讯途径都没有讲。。。。。proteus也有设计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通讯途径都没有讲。。。。。proteus也有设计电路的。

我的想法是将主机 U1的 P0 口依次发送数字 0 ~ 9,由从机 U4 的 P2 口接收数据,接收数据后,从机 U4 将收到的数据加 1,然后通过 P0 口发送到主机 U1 的 P2 口,4 个七段数码管分别显示 U1 的 P1 口、U1 的 P2 口、U4 的 P1 口、U4 的 P2口的输出数据, 用两片 AT89C52 单片机作为数据传送的主机 U1 和从机 U4,由于是全双工通信,因而将主机 U1的发送端 TXD 与从机 U4 的接收端 RXD 相连接,主机U1 的 RXD 端与从机 U4 的 TXD 端相连接 。 在程序设计时,由于两片单片机每次从 P1 口和P2 口送出的是8421 BCD 码 ,因此这里采用四个 7447 芯片作为 7 段LED 数码管的译码驱动 IC,使其正常能显示数字用来显示通信结果。还有,在两条通讯线引出两组开关,作为模拟干扰源,用来模拟通信电路情况。具体的电路已经设计出来了,但是程序是真的搞不了,需要帮助,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RS232吧,看你具体需求,可以加我好友

我的想法是将主机 U1的 P0 口依次发送数字 0 ~ 9,由从机 U4 的 P2 口接收数据,接收数据后,从机 U4 将收到的数据加 1,然后通过 P0 口发送到主机 U1 的 P2 口,4 个七段数码管分别显示 U1 的 P1 口、U1 的 P2 口、U4 的 P1 口、U4 的 P2口的输出数据, 用两片 AT89C52 单片机作为数据传送的主机 U1 和从机 U4,由于是全双工通信,因而将主机 U1的发送端 TXD 与从机 U4 的接收端 RXD 相连接,主机U1 的 RXD 端与从机 U4 的 TXD 端相连接 。 在程序设计时,由于两片单片机每次从 P1 口和P2 口送出的是8421 BCD 码 ,因此这里采用四个 7447 芯片作为 7 段LED 数码管的译码驱动 IC,使其正常能显示数字用来显示通信结果。还有,在两条通讯线引出两组开关,作为模拟干扰源,用来模拟通信电路情况。具体的电路已经设计出来了,但是程序是真的搞不了,需要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C:
说半天不如直接上图;别人明白你的意图了,才能给你更好的建议。

网友D:
我的天没搞明白你!
U1的 P0 口依次发送数字 0 ~ 9
U4 的 P2 口接收数据
以上明显是并口,下面怎么突然变为串口?
用两片 AT89C52 单片机作为数据传送的主机 U1 和从机 U4?
不知道你要搞什么?你还是上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