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调pwm占空比如何实现?

楼主(2019-02-11):
求助
1、电阻从30K左右变化到5K左右,使输出的PWM占空比从0至99%。
2、输出频率不变,20kz。
3、芯片越小越好。
请问要怎么实现?

网友A:
坛子里有,不难呵!

网友B:
去看一下ad的一些代码,这个很简单

网友C:
用STC15W404AS可以轻松搞定,内含8路10位AD转换,3路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TC15W404AS可以轻松搞定,内含8路10位AD转换,3路PWM输出。

8脚芯片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有,不难呵!

麻烦推荐下

网友C:
此系列单片机没有8脚封装,最少16脚封装、

网友D:
方法很多,常用的是AD转换,设法将阻值转换成单片机所能认识的二进制代码。

网友E:
用STC带ADC和PWM的芯片就可以。

网友F:
看看这个链接吧!
http://www.51hei.com/bbs/dpj-150766-1.html

microchip的单片机,6个脚的SOT23封装。型号是pic10f320,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应该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个链接吧!
http://www.51hei.com/bbs/dpj-150766-1.html

非常感谢!

网友G:
ADC检测阻值的电压,然后PWM输出高低改变占空比。

网友H:
用采样模块采集电阻电压,电压高则将占空比调大,反正则调小

网友I:
用ADC采样,将电阻只的最大最小之分别对应占空比的0和100% 这样就可以输出到PW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