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esp8266数据解析

楼主(2019-02-12):
我做一个串口数据控制,接收代码完全正常,但由于esp8266返回值的影响,有些时候老师数据不对,无法控制。有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有偿。

楼主:
QQ群聊号码:619124651QQ号2074561566,要求价钱已经发群里了。能做的加一下,帮个忙

网友A:
中间是不是有回车或换行符号

~~~~~~~~

网友B:
检查电源,电源供电不足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C:
在我做的串口透传中,单片机有时会少发几个字符,这现象多数在开机初时。只要手机再次通过wifi向[esp8266+stc单片机串口]发命令,[esp8266+stc单片机串口]就能正常向手机返回信号了。手机程序上就设计收到字符串长度不对,就向单片机再发命令。

网友D:
把数据贴出来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我做的串口透传中,单片机有时会少发几个字符,这现象多数在开机初时。只要手机再次通过wifi向[esp8266 ...

我的可以了,搞了好几天妈的。你有sta连接手机热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