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箱原理和单片机

楼主(2019-02-12):
    黑箱理论,是指对特定的系统开展研究时,人们把系统作为一个看不透的黑色箱子,研究中不涉及系统内部的结构和相互关系,仅从其输入输出的特点了解该系统规律,用黑箱方法得到的对一个系统规律的认识。不通过分析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而是根据生态系统整体物质和能量的输入和输出关系及其影响因子得到该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规律。
在控制论中,通常把所不知的区域或系统称为"黑箱",而把全知的系统和区 域称为"白箱",介于黑箱和白箱之间或部分可察黑箱称为"灰箱"。一般来讲,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着不能观测却可以控制的"黑箱"问题。比如,我们每天 都看电视,但我们并不了解电视机的内部构造和成像原理,对我们而言,电视机 的内部构造和成像原理就是"黑箱"。

     而人们对单片机的使用何尝又不是黑箱原理?编程器,仿真器,烧录器,电脑,键盘只不过是使用单片机的外部工具而已。我现在的工具只有万用表和电烙铁,想认识一下淘汰的89C2051,

网友A:
这两者之间的意义何在呢?

网友B:
你是要用电烙铁焊一把钥匙么? 既然是开箱子,直接找个锤子砸开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者之间的意义何在呢?

就是我把单片机看成黑箱,从他的引出线使用单片机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用电烙铁焊一把钥匙么? 既然是开箱子,直接找个锤子砸开不就好了。

您这是铆钉连接!只有破坏性拆解!为什么不用“螺栓连接”?^_^,,,,,,,,

网友C:
要想认识和使用2051你起码还必须得有一台电脑和一块专门的编程器吧,当然自制编程器也是可以滴

网友D:
“ 而人们对单片机的使用何尝又不是黑箱原理?编程器,仿真器,烧录器,电脑,键盘只不过是使用单片机的外部工具而已”
问问题能不能有个问问题的态度?想向他人请教问题之前还要把自己表现得很懂的样子,用得着这样子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 而人们对单片机的使用何尝又不是黑箱原理?编程器,仿真器,烧录器,电脑,键盘只不过是使用单片机的外 ...

嘿嘿……,这就叫有个性!

网友F:
又是谈成了一个没有结果的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 而人们对单片机的使用何尝又不是黑箱原理?编程器,仿真器,烧录器,电脑,键盘只不过是使用单片机的外 ...

    我怎么会把向别人问问题还把自己装成很懂的样子了啊?
    可能您误解了,也可能我表达方式有问题。
    根本问题就是单片机89C2051最小系统连接好了,不用电脑,没有编程器怎么对单片机输入哪怕是最简单的程序。有关引脚需要哪些准备工作。
   这回我说明白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怎么会把向别人问问题还把自己装成很懂的样子了啊?
    可能您误解了,也可能我表达方式有问题。 ...

我教你怎么向别人请教问题:
我现在的工具只有万用表和电烙铁,想认识一下淘汰的89C2051,我不太想学编程,能不能玩得动这个单片机?
就这几句话就可以了,这已经说明了你自身的条件,想要问的问题,这不是央视,不用表达太多无关紧要的东西.
然后,我就已经告诉你了:没有电脑,不想学编程,你就不要玩单片机了
可是,你却说你不认同我这说法,也不敢认同!
你问人家问题,人家告诉你,你却要去跟人家争,一般来说,这也正常,你不认同别人的看法是可以争的.可我告诉你的却是单片机方面的常识问题,造成不要以为以前没有电脑不也是一样的编程吗,我怎么就不行呢,告诉你吧:你就是不行!

网友G:
单片机89C2051最小系统,不用电脑、编程器就是废物一个,单片机不是black box。你毕竟要了解它的心跳是否已启动、执行程序特点。程序是给它的思想。
按你的想法,你用PLC差不多,PLC有点想黑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怎么会把向别人问问题还把自己装成很懂的样子了啊?
    可能您误解了,也可能我表达方式有问题。 ...

没基础又想用最原始的编程器来写码,这事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没基础又想用最原始的编程器来写码,这事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

最原始的编程器也对他那个玩意儿也无解。每个器件有每个器件原则,不董原则不按原则来做就是白废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基础又想用最原始的编程器来写码,这事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

只说怎么接不必说为什么,还要长篇大论吗?不就那20个引脚吗?就是问路一样,本来不复杂的问题,各位说的不少了,谢谢!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接!小学生都会编程的,不知道为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者之间的意义何在呢?

不懂电视机的人会看电视,不懂电脑的人会玩电脑,这不和黑箱原理一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用电烙铁焊一把钥匙么? 既然是开箱子,直接找个锤子砸开不就好了。

哈哈,我开箱子干什么?一般电子产品都会有个说明书吧?从说明书知道怎么用不就得了吗?我砸开它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认识和使用2051你起码还必须得有一台电脑和一块专门的编程器吧,当然自制编程器也是可以滴

哈哈,那就请您讲讲怎样不要编程器,电脑,叫单片机工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 而人们对单片机的使用何尝又不是黑箱原理?编程器,仿真器,烧录器,电脑,键盘只不过是使用单片机的外 ...

不知您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莫名其妙,我懂还问吗?我态度不好?令您十分反感?您误解了,在下向您道歉了!可如何叫我这个破玩意儿(2051)动起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原始的编程器也对他那个玩意儿也无解。每个器件有每个器件原则,不董原则不按原则来做就是白废功

说了半天还是不会!哈哈哈哈离了拐棍走不了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 而人们对单片机的使用何尝又不是黑箱原理?编程器,仿真器,烧录器,电脑,键盘只不过是使用单片机的外 ...

问问题的方法和对问题的认知程度是两码事!何来”很懂“?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说了半天还是不会!哈哈哈哈离了拐棍走不了路,,,,,,,

不想走路给拐棍也摆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说怎么接不必说为什么,还要长篇大论吗?不就那20个引脚吗?就是问路一样,本来不复杂的问题,各位说的 ...

嘿嘿……,这份杠精的工资多少?嘴巴这么了得跳槽做个律师岂不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