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计算真值的原码、反码,补码?

楼主(2019-02-12):
例如,机器数 10001010B, 它的真值为
138(无符号数 )
- 10 (原码)
- 117(反码 )
- 118(补码 )
这个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补码
负数的补码符号位为 1,数值位将其原码的数值位逐位求反后加 1 ,即负数的反码加 1。
补码的表示范围是 - 128~ + 127 ,例如,
X = - 1011010B [ X] 补 = 10100110B  这个又怎么计算出现为10100110B
请大神给到计算步骤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教课书上有没有?

网友B:
当年我们老师:取反加一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nimeghbia/article/details/80533651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里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D:
网上有这种编译代码,学一下,一举两得
例如:
//  6.递归方法十进制转化二进制
#include<stdio.h>
void tetotw(int n)
{
if(n>0)
{
tetotw(n/2);
printf("%d",n%2);        //递归为逆序输出,故先写调用函数,后写printf
}
return;
}
int main()
{
int n;
scanf("%d",&n);
tetotw(n);//调用函数
printf("\n");
return 0;
}

楼主:
刚才看了下。地板的链接资料了解, 实际上补码计算方式:整数不变,负数方式是原码转反码,反码转十进制加1,例如-8,原码【1000 1000】=反码【1111 0111】=转10进制247,再进行加+1=248,248转二进制为1111 1000 补码,这个才是最终的结果

网友E:
建议你去看书,讲的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