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地址”累加频率和数据输出间隔关系

楼主(2019-02-12):
      如果数据输出端口驱动8路LED,地址变化周期是1秒。      程序需要LED1亮1秒暗2秒,LED2再亮2秒暗3秒,LED3再亮3秒暗4秒,,,,那么“地址”和“写入”顺序是:地址0000时LED1写入1(LED1亮1秒),地址0001-0010写入0(LED1暗2秒),地址0011-0100LED2写入1(LED2亮2秒),地址0101-0111LED2写入0(LED2暗3秒),地址1000-1010LED3写入1(LED3亮3秒),地址1000-1011写入0(LED3暗4秒),,,,,,总之LED亮暗时间是靠地址变化周期调节的。地址变化周期增大为两秒则相应LED亮暗时间相应增加一倍。

       如是,靠手工输入是太麻烦,,,,,,,,,,,,,
       单片机的地址和数据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关系呢?
       用8路输出线中的7路驱动7段数码管的变化也不困难呀?(我不会上传视频)。
       我这破玩意儿也能完成一些单片机的功能呀!见笑了^_^。
       地址显示0100(第3个绿LED亮,表示10进制数4)数码管显示4。
       我承认:“我正在单片机的门口徘徊瞎转悠呢!哪怕仅仅是一层纸之隔。”恐怕到死我也冲不破这层窗户纸了!敬候高人!!生命不息问题不止!每天都有新内容,不亦乐乎?

网友A:
可以写个小程序做这件事

网友B:
再议”你可以试试,我能保证过年之后你依然搞不明白你手头上的那破玩意“。
我在过年之前就说过这句话,现在终于验证了,我还可以再说:如果不改变你的方式,你就是到了劳动节,你依然还是和现在一样,对单片机一无所知。
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看一下基础的知识,却一天到晚的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的去自以为是的想当然的去想象单片机是怎么工作的,你总是在问人家:你告诉我,单片机是怎么这样工作的?
可问题是:单片机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工作的,人家怎么回答你呢?
就拿你”地址1000-1011写入0(LED3暗4秒)“这句话来说,谁能看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网友C:
可以理解为把地址比作楼层,把需要显示的数据放置在各楼层内,按序显示不就能实现楼主想要的结果了么

新手想玩溜这种编程器可不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个小程序做这件事

我用不着写什么程序呀?不就是拨动拨动开关按按按钮吗?当然很简单,我是不知道这和单片机编程有没有相似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议”你可以试试,我能保证过年之后你依然搞不明白你手头上的那破玩意“。
我在过年之前就说过这句话,现 ...

你说得很对!可能到死我也弄不好了。但我还是相信有这样一种方法输入“程序”,只是没有人告诉我那些引脚的具体功能(举例)。
   “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看一下基础的知识”---这话我不苟同!我看不懂!(或许我太笨也或许“基本知识”的说法不对路,用我的话说就是讲不明白!(单片机历史的断层)。
    ”地址1000-1011写入0(LED3暗4秒)“------在3个地址加上低电平0的意思呀!(地址用二进制数表示,1000,1001,1011就是3个不同的地址呀,这3个地址的时间输出低电平LED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理解为把地址比作楼层,把需要显示的数据放置在各楼层内,按序显示不就能实现楼主想要的结果了么

新 ...

我哪来的编程气压!就是向引脚加高低电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个小程序做这件事

如果我也有“程序”的话,可能是这样的:
0000:1------------------(LED1亮1秒),
0001-0010:0----------(LED1暗2秒),
0011-0100:1----------(LED2亮2秒),
0101-0111:0------------(LED2暗3秒),
1000-1010:1-----------(LED3亮3秒),
1000-1011:0-----------(LED3暗4秒,
1100:复位从0000重新开始。
这个思路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很对!可能到死我也弄不好了。但我还是相信有这样一种方法输入“程序”,只是没有人告诉我那些引脚 ...

不是你看不懂,而是你不看,你始终还愿意听前辈的一句话,你只管着按你自己的想法,然后想当然的去认为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就叫别人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但很多方面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你想像的那样的!!!!!!
都说了STC的单片机和你手头上的这个是相互兼容的,但STC的优点就比你那AT的多一点,最主要的是有中文的资料,你却始终不愿意试一下,一片STC89C52RC才五块钱,加邮费才13块钱,成本真的就那么高吗?
现在是什么年代?数字化的年代了,如果没有电脑和一个下载器,你就不要玩单片机和数字电路了,你不要怀疑我这句话,就光看你所说的,我就知道:我在电子方面的经验绝对是在你之上的,不管是模拟还是编程.也许你年经比我大,但我在电子方面走的路比你要远得多.
如果你还是想着不看编程语言去学单片机,我劝你还是去玩功放吧,功放这玩远比单片机深奥得多了,入门简单,越走越难走.
人一定要懂得接触并学习新的知识,在电子这一块,以前的知识就是好的知识,永远不会过时.但是,以前的元件就是以前的元件,绝大多数是比上不是现代化的元件的.运用以前的知识来学习当下的元件,这才是你要走的,而不是死抱着个AT系列的单片机不放,就你手头上的那AT单片机,任何一个一个会STC8051编程的人都可以搞定,包括我.但为什么没有人能帮得上你呢?因为没有人愿意倒着走回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哪来的编程气压!就是向引脚加高低电平呀!

高低电平都能点亮 LED ,看电路怎么接。

有种鸡同鸭讲各说各话的意味,楼主不看别人制定游戏规则自然处处碰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看不懂,而是你不看,你始终还愿意听前辈的一句话,你只管着按你自己的想法,然后想当然的去认为这个东 ...

你说的基本正确,可有几个人天天在走新的路?回顾一下别人走过的路不可以吗?要看现实条件,还是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个小程序做这件事

这都是在没有电脑之前的方法。有了电脑硬件,电脑并不能“自举”,最初要这样一步一步的写入程序。

——这是电脑诞生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看不懂,而是你不看,你始终还愿意听前辈的一句话,你只管着按你自己的想法,然后想当然的去认为这个东 ...

    “如果没有电脑和一个下载器,你就不要玩单片机和数字电路了”---这话说的!!实在不敢认同!!
    “我在电子方面的经验绝对是在你之上的”,这我不否认,如果你连我这低级问题解决不了,水平再高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以前的知识就是好的知识,永远不会过时.”,这话说的才符合实际!初学者谁又不是走前人走过的路呢?,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总不会是很多人引领方向,谁又不是跟别人学?走别人走过的路?
    “因为没有人愿意倒着走回去.”-------这不假,没人愿意看黑白电视,没人用“大哥大”了,可这总是发展过程中的事实吧?缺少了它们那是科技发展历史的断层!你在引领潮流的同时还有不少人不知道欧姆定律呢!
    “为什么没有人能帮得上你呢?因为没有人愿意倒着走回去.”---------我明白了:非不能也而不为也!我只好谨慎的相信吧?

网友B:
哥们你神奇了,神人也!!我的话在你这竟然能衍生出那么多层的意思出来。
但我是搞电子,并没有你所说的那么多层的意思,你不适合于搞电子,如果你这种学习的态度不改变,你在电子方面不会有什么进步,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也都不会有。但你可以去做“专家”。
我给你学习的方法,你却要跟我在文字上面玩文字游戏,而且,还要给我讲一大堆的大道理。
电子是一门很严谨的技术,特别是在数字电路,我说的话也一样,你只能看话中那字面上的意思,不能再自己想当然的衍生出很多的意思出来,显然,你不适合于很严谨的电子。
你可以看看你发的帖子,有多少是真正解决你了的问题的呢?显然没有。
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给我上洗脑课,而是回去把电子方面的基础打好,也不是死抱着个AT单片机,打死就认定它了!!
以下是技术方面的知识:学习时间按每天有2.5小时左右计算
你先去复习一下初中方面的知识,电阻电流电压功率方面的,两三天就可以了,然后,系统的学习一下模拟电路,主要是放大电路和运放,电容电感频率特性和时间特性,这方面的内容大概是要十天左右,重点是要动手,一个电路自己设计一个焊一个,这个电路就记在心里了。
然后就是数字电路,学习数字电路,你要把模拟电路方面的东西先放下,数字电路只有两个电平,高和低,就是0和1,从最开始门电路到内存寄存器触发器之类的,20天左右是肯定够的。
那么,完全算一下,一个半月的时间,你是可以从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到接触单片机的水平的,我初中没有毕业,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我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生产线上的员工而已,时间并不多,如果你能每天有2.5小时左右来学习一下,进步是很快的。与其整天在这问别人,跟别人玩文字游戏,较真,还不如多花点时间来学习。

楼主:
     “绕圈子”,“文字游戏”,绕来绕去就是不说实际问题,哪怕再低级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看来阁下只能搞高精尖了。?不麻烦你给我定学习的时间表了,会不会我已经没什么实际意义了,难得遇到你这位只能高不能低的专家了。
    “你可以看看你发的帖子,有多少是真正解决你了的问题的呢?显然没有”。我不否认我的发帖基本都是问问题的,像您这样不针对问题(或看不懂问题)只是以教训的姿态隔靴搔痒是不多见,但是我还是要说声:谢谢您的关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神奇了,神人也!!我的话在你这竟然能衍生出那么多层的意思出来。
但我是搞电子,并没有你所说的那 ...

诸多原因你给我指的路我走不了了,而另一条路能不能走得通你也不置可否。就是几句话解决的问题就是不说!我看你的说明文能力值得怀疑了?还是得谢谢你的执着!

楼主:
      “因为没有人愿意倒着走回去.”-------------我看你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吧?几百年前的欧姆定律不是不断有人刚刚学吗?       欧姆定律发现已经193年了,我刚查出来!您看我的看书能力还是蛮强的嘛!关键是要有能把问题说明白,那才是高明的解惑老师。^_^,,,,,,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也有“程序”的话,可能是这样的:
0000:1------------------(LED1亮1秒),
0001-0010:0---- ...

楼主光发码不发原理图就没有界定对错的标准

网友E:
樓主的疑問是:单片机的地址和数据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关系呢?
基本原理是相通的...但操作起來是應該是不一樣的...就以樓主電路板上的RAM,操作時必須有地址與數據的內容然後有控制內容才能完成一個記憶單位的存取:
至於單片機要如何將程式碼燒錄呢?要視單片機的設計而定阿?(查閱單片機的相關說明)
樓主電路板上的RAM的存取操作方式,我猜現今的設計單片機晶片的業者應該不會沿用吧....
就以樓主的電路板是可以達到一些單片機的一小部分功能...
如今樓主不用電腦用手工來編程不是不可以,要設計出一個符合該單片機規範的燒錄電路,在調試階段如有需要硬體電路修改較為難...
一般而言單片機程式編程皆用電腦來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的疑問是:单片机的地址和数据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关系呢?
基本原理是相通的...但操作起來是應該是不一 ...

    您的回答很好,很客观实际!很中肯。受益匪浅。谢谢。
   “不用電腦用手工來編程不是不可以”---------条件所限,只能想这样试一试。我也明白这是远远落后于目前单片机主流玩法的。困难的是没人愿意回顾这段存在的历史,有感于流行教材基本都忽略了这段历史(虽然他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就像黑白电视,大哥大那样容易被遗忘)。这对科技发展的系统性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的疑問是:单片机的地址和数据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关系呢?
基本原理是相通的...但操作起來是應該是不一 ...

他说我不看书是不对的。我看不懂呀!来此求教,回复总是“看书去!”,这不失去了论坛的一个重要功能吗?在他们眼里熟读初中物理就没有这个交流,学习平台存在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光发码不发原理图就没有界定对错的标准

电子报1999年地41期第三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光发码不发原理图就没有界定对错的标准

我给你发了原理图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光发码不发原理图就没有界定对错的标准

我给你发了图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子报1999年地41期第三版

楼主蒙人,上面那个电路板用这图纸怎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蒙人,上面那个电路板用这图纸怎么可能

没错呀!就是这个图。8位数据和8位地址都有,地址累加靠数据写入后自动实现。数据输出时的地址变换是自动脉冲发生器完成的(可能是CD4060产生振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理解为把地址比作楼层,把需要显示的数据放置在各楼层内,按序显示不就能实现楼主想要的结果了么

新 ...

请教:不知单片机两个地址间的间隔时间怎么设定?我这个地址间隔1秒是有地址累加频率决定的,改变地址自动累加频率即可改变地址间隔时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不知单片机两个地址间的间隔时间怎么设定?我这个地址间隔1秒是有地址累加频率决定的,改变地址自 ...

不知单片机两个地址间的间隔时间怎么设定?那不是使用者設定的,是晶片設計公司所製訂的歐 ......使用者只有追隨....顯然單片機的燒錄一個記一單元不可能有一秒那麼久?(晶片業者沒有說用1秒對於晶片會者樣) 再論樓主大大所示的電路並無法產生一個 0V 5v 12V 的燒錄電壓因此無法燒錄 AT89C2051 ,所以必需要加電路.....就算您把硬體電路完成...還有更精采的事再等你......
現今的晶片所需的機械碼皆透過編譯軟體編譯過..其安排的位址並不一定會是連續的.....當用手工方式燒錄時空白的內如那一段也不可省列...會累暴你的.......
要確保機械碼是從頭是連續的..菲得回到30-40年前自己編譯單片機的機械碼....有了無誤的機械碼(必須有方法應證這些機械碼是可用的)再用手工方式燒錄進去單片機內部,我覺得最困難的是這些動作不容許有一絲絲的錯誤...光想到這些我就覺得困難重重了
要使的單片機的工作讓我們知道一般來說需要一串有意義的內容我們才能得知單片機有如我們的安排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单片机两个地址间的间隔时间怎么设定?那不是使用者設定的,是晶片設計公司所製訂的歐 ......使用者只 ...

     我是说数据输出电路两个相邻数据输出的时间间隔应该是可以设定(和地址改变的速度有关)的。QV,5V,12V电压获得很容易呀?
      我这不是单片机是存储器,也有地址和数据的,它和单片机的地址和数据的存储和输出方式有哪些不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错呀!就是这个图。8位数据和8位地址都有,地址累加靠数据写入后自动实现。数据输出时的地址变换是自动 ...

楼主还是留了一手,不过这货存在断电就失忆远没 2051 来得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留了一手,不过这货存在断电就失忆远没 2051 来得实在

    哈哈,”我还是留了一手”,这你就冤枉我了。我留他何用?我连单片机的门还找不着呢!现在我进入死胡同了!____总是拿存储器和单片机比较,误入歧途了,顺着存储器到单片机的路子错了吗?玩不了单片机就鼓捣鼓捣存储器吧!谁家人家不愿教我呀!好在我时间也不多了,
    我真的没想留一手(两手空空啊),如果你想知道,尽管问!如此交流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