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5500建立TCP连接 源码

楼主(2019-02-12):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vice.h"
#include "spi2.h"
#include "ult.h"
#include "socket.h"
#include "w5500.h"
#include "24c16.h"
#include "md5.h"
#include "string.h"

extern uint8 txsize[];                                                                                // 引用外部变量,声明Socket发送缓存大小
extern uint8 rxsize[];                                                                                // 引用外部变量,声明Socket接收缓存大小

uint8 buffer[2048];                                                                                                // 定义一个2KB的数组,用来存放Socket的通信数据

int main(void)
{
  uint8 server_ip[4]={192,168,1,151};                        // 配置远程服务器IP地址
        uint16 server_port=5000;                                                                // 配置远程服务器端口
  uint16 local_port=6000;                                                                        // 初始化一个本地端口
  uint16 len=0;

  /***** MCU时钟初始化 *****/
        Systick_Init(72);

        /***** 中断控制器配置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SPI初始化 *****/
        GPIO_Configuration();
        WIZ_SPI_Init();

        /***** 串口初始化 *****/
        USART1_Init();

        /***** 初始化eeprom *****/
  at24c16_init();

        /***** 硬重启W5500 *****/
        Reset_W5500();

        /***** W5500的IP信息初始化 *****/
        set_default();                                                                                                    // 设置默认MAC、IP、GW、SUB、DNS
        set_network();                                                                                                    // 配置初始化IP信息并打印,初始化8个Socket

        /***** 打开W5500的Keepalive功能 *****/
        setkeepalive(0);

        printf("TCP Server IP: %d.%d.%d.%d \r\n",server_ip[0],server_ip[1],server_ip[2],server_ip[3]);
  printf("TCP Server Port: %d \r\n",server_port);
        printf("W5500 Init Complete!\r\n");
  printf("Start TCP Client Test!\r\n");

        /*Socket状态机,MCU通过读Sn_SR(0)的值进行判断Socket应该处于何种状态
                Sn_SR状态描述:
                0x00                SOCK_CLOSED
                0x13                SOCK_INIT
                0x14                SOCK_LISTEN
                0x17                SOCK_ESTABLISHED
                0x1C                SOCK_CLOSE_WAIT
                0x22                SOCK_UDP
        */
        while(1)                                                                                                    // Socket状态机
        {
                switch(getSn_SR(0))                                                                                                    // 获取socket0的状态
                {
                        case SOCK_INIT:                                                                                                    // Socket处于初始化完成(打开)状态
                                        connect(0, server_ip,server_port);                        // 配置Sn_CR为CONNECT,并向TCP服务器发出连接请求
                        break;
                        case SOCK_ESTABLISHED:                                                                                        // Socket处于连接建立状态
                                        if(getSn_IR(0) & Sn_IR_CON)
                                        {
                                                setSn_IR(0, Sn_IR_CON);                                                                // Sn_IR的CON位置1,通知W5500连接已建立
                                        }
                                        // 数据回环测试程序:数据从上位机服务器发给W5500,W5500接收到数据后再回给服务器
                                        len=getSn_RX_RSR(0);                                                                                // len=Socket0接收缓存中已接收和保存的数据大小
                                        if(len>0)
                                        {
                                                recv(0,buffer,len);                                                                                // W5500接收来自服务器的数据,并通过SPI发送给MCU
                                                printf("%s\r\n",buffer);                                                        // 串口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send(0,buffer,len);                                                                                // 接收到数据后再回给服务器,完成数据回环
                                        }
                                        // W5500从串口发数据给客户端程序,数据需以回车结束
                                        if(USART_RX_STA & 0x8000)                                                                // 判断串口数据是否接收完成
                                        {
                                                len=USART_RX_STA & 0x3fff;                                                // 获取串口接收到数据的长度
                                                send(0,USART_RX_BUF,len);                                                        // W5500向客户端发送数据
                                                USART_RX_STA=0;                                                                                                // 串口接收状态标志位清0
                                                memset(USART_RX_BUF,0,len+1);                                        // 串口接收缓存清0
                                        }
                        break;
                        case SOCK_CLOSE_WAIT:                                                                                                // Socket处于等待关闭状态
                                        close(0);                                                                                                    // 关闭Socket0
                        break;
                        case SOCK_CLOSED:                                                                                                    // Socket处于关闭状态
                                        socket(0,Sn_MR_TCP,local_port,Sn_MR_ND);                // 打开Socket0,并配置为TCP无延时模式,打开一个本地端口
                        break;
                }
        }
}

w5500,TCP建立程序

网友A(2020-05-02):
学习了,在此基础上来实现UDP通信

网友B(2020-08-01):
和32的接线 不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