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问题Error: failed to execute 'C:\keil5\UV4\BIN\BIN\C51.EXE'

楼主(2019-02-12):
具体情况是用keil编程的时候不能运行,出现的问题是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0.c...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C:\keil5\UV4\BIN\BIN\C51.EXE'
Target not created
在百度上用什么更改路径的方法也没有解决,也不知道应该把路径改成什么,还有下载keil之后注册的时候也出现了注册不成功的问题,当初是将一个【c51】的代码复制进了tool中间解决的,这对我之后的操作有什么影响?
求大神解答,已困扰了好久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C:\keil5\UV4"这个文件夹没有编译器。路径错了?

网友B:
C:\Keil_v5\ARM\BIN 路径是不是乱了。全部删除了,重新安装,重新找个注册机注册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Keil_v5\ARM\BIN 路径是不是乱了。全部删除了,重新安装,重新找个注册机注册下就行了

那就是得重新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C:\keil5\UV4"这个文件夹没有编译器。路径错了?

路径错了应该怎么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