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温度读取实验 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02-12):
DS3231作为一个走时精准的RTC芯片,内部带有温度补偿电路,此例将读取其中11H和12H寄存器,提取测得的温度值并传送到串口输出。

类似程序网上非常之多,不再赘述,在此重新提说几处需要注意的地方。
1.根据DS3231的芯片手册,其温度传感器的精度为±3℃,毕竟不是专用的温度传感器,在使用中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且仅此而已。
2.根据DS3231的芯片手册,其温度分辨率为±0.25℃,所以其小数部分读出的值只能是.00、.25、.50、.75这四种,如果读出的值不是这四种,则数据处理有误。
3.本实验使用一个float型数据直接接收了转换的温度值,没有对补码的符号位进行判断等。

注明:本程序没有使用CONV位进行强制转换,但是实际上温度值的刷新速度还是很令人满意(用手按住芯片,温度值更改速度很快,下面的测试图片是恒温下检测的,故无变化)。
测试程序:
#include<STC15.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位定义
sbit DS3231_SDA=P3^3;
sbit DS3231_SCL=P3^2;

//运行数组
unsigned char DS3231_Time_Buffer[7]={0x00,0x48,0x11,0x02,0x12,0x02,0x19};
unsigned char temp[2]={0,0};
char buf[20]={0};
//运行标志位
bit busy=0;
//运行变量
float v;

/*##############################################################################
编写/测试:凌净清河
日期:2019年2月12日
测试平台:IAP15W4K58S4

鸣谢:DS3231部分驱动函数借用了51黑论坛上某位的程序,但是时间太久忘记是谁的了。
并未修改原作者的写法,如果原作者认出,鄙人在此表示感谢,或可联系我提名。
##############################################################################*/

/*###################以下为给DS3231定义的IIC通信函数################*/
void DS3231_Delay()//使用空操作进行短暂的延时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S3231_IIC_Start()//IIC总线的开始信号
{
        DS3231_SCL=1;
        DS3231_SDA=1;
        DS3231_Delay();
        DS3231_SDA=0;
        DS3231_Delay();
        DS3231_SCL=0;
}

void DS3231_IIC_Stop()//IIC总线的停止信号
{
        DS3231_SCL=0;
        DS3231_SDA=0;
        DS3231_Delay();
        DS3231_SCL=1;
        DS3231_Delay();
        DS3231_SDA=1;
        DS3231_Delay();
}

bit DS3231_II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写操作
{
        unsigned char mask;//定义一个掩码用于进行按位发送数据的操作
        bit ack;

        for(mask=0x80;mask!=0;mask>>=1)
        {
                if((mask&dat)==0)
                        DS3231_SDA=0;
                else
                        DS3231_SDA=1;
                DS3231_Delay();
                DS3231_SCL=1;
                DS3231_Delay();
                DS3231_SCL=0;
        }
        DS3231_SDA=1;
        DS3231_Delay();
        DS3231_SCL=1;
        ack=DS3231_SDA;
        DS3231_Delay();
        DS3231_SCL=0;

        return (~ack);
}

unsigned char DS3231_IIC_Read_Byte_NAK()//读操作+非应答
{
        unsigned char mask;//定义一个用于累加的位存储临时变量
        unsigned char dat;

        DS3231_SDA=1;
        for(mask=0x80;mask!=0;mask>>=1)
        {
                DS3231_Delay();
                DS3231_SCL=1;
                if(DS3231_SDA==0)
                        dat&=~mask;
                else
                        dat|=mask;
                DS3231_Delay();
                DS3231_SCL=0;
        }
        DS3231_SDA=1;
        DS3231_Delay();
        DS3231_SCL=1;
        DS3231_Delay();
        DS3231_SCL=0;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DS3231_IIC_Read_Byte_ACK()//读操作+应答
{
        unsigned char mask;//定义一个用于累加的位存储临时变量
        unsigned char dat;

        DS3231_SDA=1;
        for(mask=0x80;mask!=0;mask>>=1)
        {
                DS3231_Delay();
                DS3231_SCL=1;
                if(DS3231_SDA==0)
                        dat&=~mask;
                else
                        dat|=mask;
                DS3231_Delay();
                DS3231_SCL=0;
        }
        DS3231_SDA=0;
        DS3231_Delay();
        DS3231_SCL=1;
        DS3231_Delay();
        DS3231_SCL=0;

        return dat;
}
/*#################以下为给DS3231封装的寄存器通信函数###############*/

void DS3231_Read_Registers(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len)//读EEPROM中多个字节
{
        do{
                DS3231_IIC_Start();
                if(DS3231_IIC_Send_Byte(0xD0))
                {
                        break;
                }
                DS3231_IIC_Stop();
          }while(1);
        DS3231_IIC_Send_Byte(addr);
        DS3231_IIC_Start();
        DS3231_IIC_Send_Byte((0xD0)|0x01);//寻址,读操作
        while(len>1)
        {
                *buf++=DS3231_IIC_Read_Byte_ACK();
                len--;
        }
        *buf=DS3231_IIC_Read_Byte_NAK();//读一个字节
        DS3231_IIC_Stop();
}

void DS3231_Write_Registers(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len)//写寄存器,传入待写入数组
{
        while(len>0)
        {
                do{
                        DS3231_IIC_Start();
                        if(DS3231_IIC_Send_Byte(0xD0))
                        {
                                break;
                        }
                        DS3231_IIC_Stop();
                  }while(1);

                DS3231_IIC_Send_Byte(addr);
                while(len>0)
                {
                        DS3231_IIC_Send_Byte(*buf++);
                        len--;
                        addr++;
                        if((addr&0x07)==0)
                        {
                                break;
                        }
                }
                DS3231_IIC_Stop();
        }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串口1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while(busy);
        busy=1;
        SBUF=dat;
}

void SendString(char *p)//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
{
        while(*p!='\0')
        {
                SendData(*p);
                p++;
        }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nt i)//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main()
{
        P3M1=0x00;
        P3M0=0x00;//IO初始化,这个准双向的初始化操作是为STC15W4K32S4系列单片机特别准备的
        UartInit();//串口初始化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口中断
        DS3231_Write_Registers(DS3231_Time_Buffer,0x00,7);//向器件写入有效的IIC地址,以保证驱动振荡器起振,防止读出初始值0℃
        while(1)
        {
                DS3231_Read_Registers(temp,0x11,2);
                v=temp[0]*1.0+(temp[1]>>6)*0.25;//按照数据格式,将寄存器中的值放入一个有符号的float型数据,就不必纠结于补码的正负判别和转换了
                sprintf(buf,"温度值为:%6.2f",v);//字符串拼接输出,用于串口观察数据
                SendString(buf);//发送组合好的字符串
                delay(100000);//延时等待,以防止串口信息爆炸>v<
        }
}

void UART() interrupt 4//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if(RI)//接收标志位(未使用)
        {
                RI=0;
        }

        if(TI)//发送标志位
        {
                TI=0;
                busy=0;
        }
}

测试时的截图:
测试中,对比室内的酒精温度计,该转换值偏大了约1.75℃

相关文件如下:
【测试工程】:工程中的延时函数形参编写时出了一个小纰漏,应该改成ulong型,并更改相应实参值
DS3231温度读取
【DS3231英文手册】:英文手册比中文的在某些细节描述更详尽
【DS3231中文手册】

下载注明:可以回复本帖得到黑币补贴(评分),本人现在最高能给15黑币/帖,多次回复亦有补贴。

网友A(2019-05-20):
感谢了楼主 学到了

网友B(2019-07-09):
很强很强很强学到了感谢楼主

网友C:
串口助手用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D:
多字节操作子程序清晰,读取温度运算的方式比其它判符号程序简洁

网友E(2019-08-13):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F(2019-12-22):
正想做一个精准时钟,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G(2020-08-04):
刚弄好DS3231的时间,最近在弄温度,总是出错,看了你的贴子,嗯,找到错误原因了,感谢

网友H(2021-01-03):
刚刚买了1个模块,正在学习使用中,这个资料太有用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2021-04-15):
看看这个温度是不是能用

网友J(2021-07-16):
楼主,我是直接读取11H和12H这两个寄存器的值然后显示到屏幕上,在显示小数点的,照样用,应该不要建变量吧?

网友J:
我是这样写的:
OLED_P8x16(0,6,DS3231Time[7]/10);
          OLED_P8x16(8,6,DS3231Time[7]%10);
我通过温度读取函数直接将温度值显示在OLED屏幕上的

网友K(2021-11-19):
ds3231的温度可是有点不靠谱,毕竟手册上也是正负3度的误差,3度的误差不小了,没办法只能改用DS18B20

网友L(2025-10-03):
我想获得整秒中断的程序

网友M:
ds3231读温度,能简化硬件,作者直接公开源码,必须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