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237功放芯片引脚图与pdf资料下载

楼主(2019-02-12):
cs1237功放引脚图:
2  芯片功能模块描述
2.1  模拟输入前端
CS1237 中有 1 路 ADC,集成了 1 路差分输入,信号输入可以是差分输入信号 AINP、AINN,也可以是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输入信号的切换由寄存器(ch_sel[1:0])控制,其基本结构如下图所示:
CS1237的PGA可配:1、2、64、128,由寄存器(pga_sel[1:0])控制;
基准电压可以由外部输入也可是内部输出,如果要使用外部基准电压,要先关闭内部基准,内部基准控制由寄存器(refo_off)控制。

2.2  温度传感器
芯片内部提供温度测量功能。当 ch_sel[1:0]=2’b10时,ADC模拟信号输入接到内部温度传感器,其它的模拟输入信号无效。ADC通过测量内部温度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差来推导出实际的温度值。当ch_sel[1:0]=2’b10时,ADC只支持PGA=1。温度传感器需要进行单点校正。校正方法:在某个温度点 A下,使用温度传感器进行测量得到码值 Ya。 那么其他温度点 B对应的温度= Yb*(273.15+A)/Ya-273.15 A温度单位是摄氏度。Ya是A点对应温度码值。Yb是 B点对应温度码值。

2.3  低噪声 PGA放大器
CS1237 提供了一个低噪声,低漂移的 PGA 放大器与桥式传感器差分输出连接,其基本结构图如下图所示,前置抗 EMI 滤波器电路 R=450Ω,C=18pF 实现 20M 高频滤波。低噪声 PGA放大器通过 RF1,R1,RF2 实现 64倍放大,并和后级开关电容 PGA组成 64和128 的 PGA 放大。通过 pga_sel[1:0]来配置 1、2、64、128 等不同的 PGA。当使用PGA=1,2 时,64 倍低噪声 PGA 放大器会被关断以节省功耗。当使用低噪声 PGA 放大器时,输入范围在 GND+0.75V 到 VDD-0.75V 之间,超出这个范围,会导致实际性能下降。在 CAP端口处接一个内置 45pF电容,与内置 2k电阻 RINT组成一个低通滤波,用作低噪声 PGA 放大器的输出信号的高频滤波,同时该低通滤波器也可以作为 ADC 的抗混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