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出了点问题 求大神看一下

楼主(2019-02-12):
就是输入1的时候蜂鸣器响 2的时候led流水灯 但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串口通信可以实现 但是不能时间额外的功能
#include "reg51.h"
#define led P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beep=P1^5;
u8 Data;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Communicate()
{
        TMOD=0x20;
        TH1=0xf3;TL1=0xf3;
        TR1=1;PCON=0x80;
  SCON=0x50;ES=1;EA=1;
}
void main()
{ u8 i;
        Communicate();
        while(1)
        {
         if(Data==1)
         {
                 beep=~beep;
                 delay(1000);
         }
         if(Data==2)
         {
                 led=0x80;
                 for(i=0;i<7;i++)
                 {
                         led=(led>>1);
                         delay(20000);
                 }
                 for(i=0;i<7;i++)
                 {
                         led=(led<<1);
                         delay(20000);
                 }
         }
        }
}
void tx() interrupt 4
{

        Data=SBUF;
        RI=0;
        SBUF=Data;
        while(TI==0);
        TI=0;

}

网友A:
        RI=0;
        Data=SBUF;

        while(TI==0);
        TI=0;

网友B:
这个未必是单片机串口通信出了问题。
void tx() interrupt 4
{
        Data=SBUF;
        RI=0;
        SBUF=Data;
        while(TI==0);
        TI=0;
}
中断接收了数据,然后发送出去;什么时候按照你的想法处理这个数据呢?
这个中断处理也不是很好。

网友C:
查查波特率有无问题。

网友D:
你的程序什么问题也没有(已经用板子试验通过了),是你在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时范了错误。
从你的程序上看:判断是1、2——注意!注意!注意——重要的事儿说三遍,你判断的数字1、2,不是字符1、2
而从你截图中看到的,是发送字符1、2,当然没反应了。呵呵呵
要勾选HEX发送嘛!

网友E:
试着用字符串比较函数strcmp替代if判断?

网友F:
1.串口接收到数据,然后根据数据内容进行蜂鸣器或者LED显示处理后,是否需要将Data变量进行清零?
2.我们这种前后台系统,在做延时的时候,不能直接调用DELAY这种函数的,这样系统会死在这里很长时间的。如果此时有新的串口指令过来的话,你的MCU是无法进行处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未必是单片机串口通信出了问题。
void tx() interrupt 4
{

其实是将数据保存在了Data这个变量了,我估计楼主重新发出去的操作是看看有没有正确接收,调试用的吧。

网友G:
SBUF =  Data; while(TI == 0); TI = 0;这些放到main()里面的while(1)最下面试试;中断函数里面不能while(TI == 0);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