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段数码管的动态驱动

楼主(2019-02-13):
2位7段数码管需要9条控制线,3位数码管需要10条控制线,4位数码管需要11条控制线,,,,是这样吗?

网友A:
是这样。如果需要小数点还要再加一根线。

网友B:
是的。不带动态小数点的是这样的。

网友C:
没错!
段选七根线,有几个数码管,就需要位选线几根。

网友D:
7段数码管的每个段需要一个控制线,公共端需要一个控制线。所以4位数码管需要11线是对的。但是需要注意,数码管的数量是有限制的,太多了的话,扫描周期过长,人眼会感觉到了的。

网友E:
对,7段数码管每个段需要一根控制线,公共端需要一根控制线。IO脚数量为7+数码管个数+小数点

楼主:
谢谢各位!我理解还是对的。可惜我这存储器只有8位数出现,比不了单片机了

网友F:
这么说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数码管的时候)可以通过译码器减少控制线,另外理论上8根控制线就可以控制2位数码管,位选的那根线中间通过取反来控制2位数码管,根单片机外部扩展ROM和RAM原理差不多,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数码管的时候)可以通过译码器减少控制线,另外理论上8根控制线就可以控制2位数 ...

多谢!理论上8条线可以控制两位7段数码管,另一位加一个反相器。对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理解还是对的。可惜我这存储器只有8位数出现,比不了单片机了

还好了,能整一个数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理解还是对的。可惜我这存储器只有8位数出现,比不了单片机了

怎么又和存储器弄一块了?什么存储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数码管的时候)可以通过译码器减少控制线,另外理论上8根控制线就可以控制2位数 ...

高手!

网友I:
是的,不过如果想节省I/O口的话建议用 三——八译码器74h138;和7段译码器74ls47;用他们即使是八位数码管也只占7个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好了,能整一个数出来

谢谢鼓励!我还能叫这0-9数字变化呢!可惜这里发布了视频。^_^,井底之蛙还挺有成就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