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R-WIFI232-B2与STM32F103ZET6 的连接

楼主(2019-02-13):
想请教各位老师,就是我要做一个基于stm32的wifi模块连接,但是因为是个超级菜鸟只有一点点的c语言基础,然后我想要学习它们之间链接的时候代码中需要哪些要素,我自己找了几个例子,但是看起来实在觉得很悬啊,请老师们教我一下,或者大概有个这两种器件(USR-WIFI232-B2和STM32F103ZET6)的链接代码的大致。(给好懂的思路也可以)
我们学校的小组是要做传感器的无线连接和控制然后传感器的信号不仅要给STM还要发给电脑,就是有主要的STM32上接上WIFI模块这一部分,请各位老师帮助,谢谢

网友A:
这个是透传的,使用AT命令初始化之后,就是透传,和串口一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透传的,使用AT命令初始化之后,就是透传,和串口一样的了

AT命令初始化是代码,还是什么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透传的,使用AT命令初始化之后,就是透传,和串口一样的了

无线模块和单片机连不需要什么232协议什么之类的吗

网友B:
rx tx接好以后就可以用at命令进行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 tx接好以后就可以用at命令进行控制了。

你好,非常感谢,但是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法,因为光是在两个硬件上接好RX TX,要去哪里设置,STM32里面的情况怎么看到,还有串口初始化什么的,代码都是要的吧,代码需要些什么呢,但是我都不明白,求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