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接受航模遥控器的PPM并生成PWM驱动电机

楼主(2019-02-13):
想用航模遥控器遥控智能小车,单片机接收航模遥控器接收机的PPM信号并据此生成PWM信号,通过驱动板的使能端口控制电机速度;
我的问题是如何用单片机从PPM信号中分离出航模遥控器“油门”、“方向”等各通道信号,并让单片机根据这些信号生成相应的信号控制小车速度、前进后退、左转右转?谢谢各位!

楼主:
好冷清的论坛啊!发个帖要超过24小时的审核时间

网友A:
接收机不是已经把ppm解码了吗,只需要检测所使用通道波形的的占空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不是已经把ppm解码了吗,只需要检测所使用通道波形的的占空比就可以了

您是说使用各通道独立输出PWM信号的接收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使用各通道独立输出PWM信号的接收机吗?

嗯。。。。。。我用过的接收机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