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原理程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9-02-13):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aa,bai,shi,ge;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3õê¼»ˉ×ó3ìDò
        while(1)
        {
                if(aa==20)
                  {
                        aa=0;
                        temp++;
                        if(temp==100)
                           {
                                        temp=0;
                           }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
                display(bai,shi,ge);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isplay程序中为什么这里不需要P0置位?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

void init()                        //没太看懂这个函数除了申明中断开关的开断,具体有什么含义
{
        wela=0;
        dula=0;
        temp=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关于中断的函数,在main函数中具体在哪里发生中断?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aa从0开始自增,为什么可以增加的20?
}

网友A(2021-03-31):
关于中断的函数,中断发生时,会自动去执行,不需要专门的代码去调用。
void init()  定义定时器间隔(好比设置闹钟间隔,比如十分钟响一次,每响一次a加1)
void delay(uint z)是用软件延时——单片机暂停一段时间,这端时间什么也不干
P0端口接数码管,直接置每一位需要的状态就行,不需要恢复初始值

网友B:
1) P0端口根据你的代码每一次赋值改变一次状态
2) 初始化函数主要是给变量赋初值,然后配置定时器,开定时器中断
3)定时器中断在你配置的定时时间到了之后可以从主函数的任何位置进入中断,程序运行到哪里就从哪里进定时器中断.

网友B:
4) if(aa==20)
                  {
                        aa=0;
                        temp++;
                        if(temp==100)
                           {
                                        temp=0;
                           }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
                display(bai,shi,ge);
这里当aa加加到20以后,对aa的值变回初值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