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液晶汉字显示顺序颠倒?

楼主:
如图,“0123”“你好”,显示顺序总是颠倒,请教大家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2019-02-13):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write_com(pos);
}

//

          lcd_pos(0,0);

           n=0;
          while(dis0[n]!='\0')
                 {
                write_dat(dis0[n]);
                n++;

                }

//  液晶初始化和写指令和数据程序应该没问题,上面这是两端关键程序,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学习中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帮忙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打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