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9-02-13):
如题所示

讲述用按键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下面请各位爷入席就坐,表演即将开始。

要求:按下S1电机正转(PNP驱动,12V继电器控制)
          按下S2电机反转
          按下S3电机停止 为了方便仿真,我用的是5V继电器以及5V直流电机
直接上仿真图

/**************电机正反转*******************/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wd=P2^0;
sbit Rev=P2^1;
sbit s1=P1^0; //电机正转
sbit s2=P1^1; //电机反转
sbit s3=P1^2; //电机停止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key()
{
  /*****电机正转*******/
  if(s1==0)
  {
   delayms(50);
   if(s1==0)
   {
            Fwd=1;
         Rev=0;
   }
   while(!s1);
  }

   /*****电机反转*******/
  if(s2==0)
  {
   delayms(50);
   if(s2==0)
   {
            Fwd=0;
         Rev=1;

   }
   while(!s2);
  }

  /*****电机停止*******/
  if(s3==0)
  {
   delayms(50);
   if(s3==0)
   {
            Fwd=1;
         Rev=1;
   }
   while(!s3);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key();
  }

}

网友A(2024-05-03):
S1和S2同时按下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