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遥控汽车或者飞控要从哪里学起?

楼主(2019-02-13):
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想学习自己做遥控汽车和无人机之类的不知道应该从哪学起,求教大神们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先学谭浩强的c语言基础;然后学郭天祥的单片机基础和电子技术基础;再学习stm32单片机编程;再从网上找些成熟的开发板自己动手实践就可以做东西了

网友B:
先学好基础,用51,C语言,然后再学STM32,汇编语言,之后就可以做了

网友C:
可以先百度一下DIY+‘遥控汽车/无人机’,然后看下搜索结果中都用的哪种方案,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案从基础的语言开始学起。如果学起来感觉很枯燥的话可以在淘宝上买现成的套件,跟着套件中的教程一步一步来。由点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学谭浩强的c语言基础;然后学郭天祥的单片机基础和电子技术基础;再学习stm32单片机编程;再从网上找些成 ...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D:
多看视频吧 多上手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