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芯片能不能用浮点运算?

楼主(2019-02-14):
各位大仙:STM32F130 能不能用浮点运算,数值范围是多少,有没有人知道?

楼主:
有没有相关文档,可以参考

网友A:
编个简单程序试试

网友B:
一般的浮点没问题,但是速度不快

要求速度的话,可以用stm32F4,带fpu的单片机

网友C:
可以,M3的内核没有硬件,所以速度会慢。407可以很快

网友D:
选M4,M4具有可选的单精度(IEEE-754)浮点单元(FPU)

网友E:
这个是由你定义的数据类型决定的,8bit char 型就是256,以此类推,浮点运算数据类型就只能是FLOAT 或 DOUBLE。楼上说了,F1没有硬件,运算速度就取决C 编译器的优化速度。
float的取值范围:1.175494e-038  ~ 3.402823e+038.double 范围更大

网友E:
float的取值范围:1.175494e-038  ~ 3.402823e+038

网友F: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