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呼吸灯效果不明显是为什么?

楼主(2019-02-14):
我用DA模数转换的方法PWM调了一个呼吸灯,但是感觉呼吸效果不明显,就是烧上程序之后,灯是一直亮着的,看不出来呼吸效果,我觉得可能是周期或者频率设置不太合理,请大佬们帮忙看看。初学51,请多指教!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bit DIR;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16 count,value,timer1;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if(count>100)
                {
                        count=0;
                        if(DIR==1)                                           //DIR控制增加或减小
                        {
                          value++;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100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if(timer1>1000)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timer1++;
    count++;

}

网友A:
人眼对缓变或微变不敏感,请考虑:
1、一次亮度改变量加大
2、一种亮度保持时间控制在0.5秒左右。
试试以上。

网友B:
第一:程序没问题,我在我的板子上试验通过了的。
第二:可以改变主函数中第一个if的值,我改变为50时,呼吸变快
我的板子是HC6800-ES-V2.0,单片机是STC90C516RD+,12M晶振

网友C:
你用PWM控制的是亮度,呼吸灯,直接延时01不就行了么?
如果你想控制呼吸灯的亮度,那就住下延时间隔。

网友D:
是不是硬件问题啊?供电有没有问题,也要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E:
定时器设置不当,中断函数执行4条代码的时间远远超过1us,CPU哪来时间执行主函数?给你改了一下,你试试。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bit DIR;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16 count,value,timer1;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100微秒@12.000MHz
{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自动重载模式
        TL1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9C;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if(count>=200)
                {
                        count=0;
                        if(DIR==1)//DIR控制增加或减小
                        {
                                value++;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10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if(timer1>100)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
        timer1++;
        count++;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时器设置不当,中断函数执行4条代码的时间远远超过1us,CPU哪来时间执行主函数?给你改了一下,你试试。
...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程序没问题,我在我的板子上试验通过了的。
第二:可以改变主函数中第一个if的值,我改变为50时,呼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时器设置不当,中断函数执行4条代码的时间远远超过1us,CPU哪来时间执行主函数?给你改了一下,你试试。
...

中断函数里面不需要重新把TH1和TL1赋值吗?而且这个我试了感觉效果也不明显,看起来还是一直亮

网友F: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中断函数里面不需要重新把TH1和TL1赋值吗?而且这个我试了感觉效果也不明显,看起来还是一直亮

定时时间设置长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断函数里面不需要重新把TH1和TL1赋值吗?而且这个我试了感觉效果也不明显,看起来还是一直亮

1.因为使用定时器自动重装,中断函数里面不需要重新把TH1和TL1赋值。
2.这个程序是经过实物验证过的,没有问题。你如果用仿真软件调试当然看不出效果,只能用仿真软件的示波器看波形来确认。

网友H(2023-03-17):
初学需要学习仿真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