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下载成功一段时间后无法下载

楼主:
我自己画的一个51单片机,开始的时候是能下载成功的,然后我就把其他模块也焊接上去,点LED闪烁程序,下载之后还是能下载成功,但是单片机上显示异常,不是我程序写的,然后我就换了一个LED流水灯代码,但是,显示的还是LED闪烁(异常的,就是没有变化),换其他程序还是一样没有变化,我就去改软件的设置,将“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擦除用户EEPROM区域”打勾!   之后,就无法下载程序了,各位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或者有什么建议不,求教。

网友A(2019-02-14):
你是不是有串口程序?或者定时器中断,要冷启动下载,可以换个单片机,或者把这个单片机用别的下载器下载试下,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B:
估计是硬件问题,下载的那引脚没焊接好。。

网友B:
软件下载设置你对比一下我这个,看下是不是哪里不小心勾错了

网友C:
请确认你的芯片是89C52还是89C52RC,这二个是不同的,一定要选对应的芯片烧录。二选择后,可以不用修改任何参数直接烧录。烧录前拨掉gnd线,点击下载,几秒后在接上gnd线。如没反应可以先用检测mcu选项测试。还有换另一个同型号的芯片或换杜邦线,多方面排查问题。

网友D:
看是不是内存不足

网友E:
我遇到过一个STC15W201S,烧录好的程序一切工作正常,也包括用的串口通讯,但是用尽了办法,就是不能下载新程序,下载好象提示需要复位单片机。
换另一颗(不止一颗)芯片,一切正常,排除外围原因。
至今还在保留着。
无法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能下载成功新程序~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建议用普中ISP自动下载软件,比这个好用

网友G:
两个图的芯片型号不一样啊,是换芯片了吗?

网友H:
会不会是芯片没有擦除

网友F:
使用双倍速下载

网友I:
不会是把芯片烧坏了吧,先排除这个可能吧……

网友J: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几天前已经弄好了,并且所有模块都测试好了,是我原理图考虑不周,当我模块增加后电供电不足,无法使单片机正常下载,加大电压后正常了。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K(2021-11-20):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有串口程序?或者定时器中断,要冷启动下载,可以换个单片机,或者把这个单片机用别的下载器下载试 ...

串口程序和定时器中断对下载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L:
烧录单片机时请切断任何无关的外围模块电路,否则可能会导致供电不足或其他问题。

网友M:
100%都是供电问题导致下载不了的。

网友N:
可能是因为硬件问题。 不良焊点或有缺陷的组件。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一个STC15W201S,烧录好的程序一切工作正常,也包括用的串口通讯,但是用尽了办法,就是不能下载新 ...

类似的问题遇到过多次。我用STC15W408AS和15W4K32S4两种,都有这个问题,因为调试程序,不断写入写入,突然有一下就写不进了,然后怎么折腾都不行,但单片机运行还是正常的。换芯片就OK了,估计还是写入脚坏了。以前用STC89C52RD更是,这种原因坏了好多块,以前是用锁紧插座烧录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