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三个定时器中断的使用Timer0-Timer1-Timer2

楼主(2019-02-14):
三个定时器的使用的C程序和汇编程序  ,用到的请拿走

/*************        功能说明        **************

本程序演示3个定时器的使用, 本例程均使用16位自动重装.

下载时, 选择时钟 24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定时器0做16位自动重装, 中断频率为1000HZ,中断函数从P1.7取反输出500HZ方波信号.

定时器1做16位自动重装, 中断频率为2000HZ,中断函数从P1.6取反输出1000HZ方波信号.

定时器2做16位自动重装, 中断频率为3000HZ,中断函数从P4.7取反输出1500HZ方波信号.

******************************************/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U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15Fxxxx.H"

#define        Timer0_Reload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define        Timer1_Reload        (MAIN_Fosc / 2000)                //Timer 1 中断频率, 2000次/秒
#define        Timer2_Reload        (MAIN_Fosc / 3000)                //Timer 2 中断频率, 3000次/秒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Timer1_init(void);
void        Timer2_init(void);

//========================================================================
// 函数: void main(void)
// 描述: 主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5-1-12
//========================================================================
void main(void)
{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EA = 1;                //打开总中断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Timer2_init();

        while (1)
        {

        }
}

//========================================================================
// 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 描述: timer0初始化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5-1-12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R0 = 0;        //停止计数

        #if (Timer0_Reload < 64)        // 如果用户设置值不合适, 则不启动定时器
                #error "Timer0设置的中断过快!"

        #elif ((Timer0_Reload/12) < 65536UL)        // 如果用户设置值不合适, 则不启动定时器
                ET0 = 1;        //允许中断
        //        PT0 = 1;        //高优先级中断
                TMOD &= ~0x03;
                TMOD |= 0;        //工作模式, 0: 16位自动重装, 1: 16位定时/计数, 2: 8位自动重装, 3: 16位自动重装, 不可屏蔽中断
        //        TMOD |=  0x04;        //对外计数或分频
                TMOD &= ~0x04;        //定时
        //        INT_CLKO |=  0x01;        //输出时钟
                INT_CLKO &= ~0x01;        //不输出时钟

                #if (Timer0_Reload < 65536UL)
                        AUXR |=  0x80;        //1T mode
                        TH0 = (u8)((65536UL - Timer0_Reload) / 256);
                        TL0 = (u8)((65536UL - Timer0_Reload) % 256);
                #else
                        AUXR &= ~0x80;        //12T mode
                        TH0 = (u8)((65536UL - Timer0_Reload/12) / 256);
                        TL0 = (u8)((65536UL - Timer0_Reload/12) % 256);
                #endif

                TR0 = 1;        //开始运行

        #else
                #error "Timer0设置的中断过慢!"
        #endif
}

//========================================================================
// 函数: void        Timer1_init(void)
// 描述: timer1初始化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5-1-12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R1 = 0;        //停止计数

        #if (Timer1_Reload < 64)        // 如果用户设置值不合适, 则不启动定时器
                #error "Timer1设置的中断过快!"

        #elif ((Timer1_Reload/12) < 65536UL)        // 如果用户设置值不合适, 则不启动定时器
                ET1 = 1;        //允许中断
        //        PT1 = 1;        //高优先级中断
                TMOD &= ~0x30;
                TMOD |= (0 << 4);        //工作模式, 0: 16位自动重装, 1: 16位定时/计数, 2: 8位自动重装
        //        TMOD |=  0x40;        //对外计数或分频
                TMOD &= ~0x40;        //定时
        //        INT_CLKO |=  0x02;        //输出时钟
                INT_CLKO &= ~0x02;        //不输出时钟

                #if (Timer1_Reload < 65536UL)
                        AUXR |=  0x40;        //1T mode
                        TH1 = (u8)((65536UL - Timer1_Reload) / 256);
                        TL1 = (u8)((65536UL - Timer1_Reload) % 256);
                #else
                        AUXR &= ~0x40;        //12T mode
                        TH1 = (u8)((65536UL - Timer1_Reload/12) / 256);
                        TL1 = (u8)((65536UL - Timer1_Reload/12) % 256);
                #endif

                TR1 = 1;        //开始运行

        #else
                #error "Timer1设置的中断过慢!"
        #endif
}

//========================================================================
// 函数: void        Timer2_init(void)
// 描述: timer2初始化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5-1-12
//========================================================================
void        Timer2_init(void)
{
                AUXR &= ~0x1c;                //停止计数, 定时模式, 12T模式

        #if (Timer2_Reload < 64)        // 如果用户设置值不合适, 则不启动定时器
                #error "Timer2设置的中断过快!"

        #elif ((Timer2_Reload/12) < 65536UL)        // 如果用户设置值不合适, 则不启动定时器
        //        IE2  &= ~(1<<2);        //禁止中断
                IE2  |=  (1<<2);        //允许中断
        //        INT_CLKO |=  0x04;        //输出时钟
                INT_CLKO &= ~0x04;        //不输出时钟

        //        AUXR |=  (1<<3);        //对外计数或分频
        //        INT_CLKO |=  0x02;        //输出时钟
                INT_CLKO &= ~0x02;        //不输出时钟

                #if (Timer1_Reload < 65536UL)
                        AUXR |=  (1<<2);        //1T mode
                        T2H = (u8)((65536UL - Timer2_Reload) / 256);
                        T2L = (u8)((65536UL - Timer2_Reload) % 256);
                #else
                        T2H = (u8)((65536UL - Timer2_Reload/12) / 256);
                        T2L = (u8)((65536UL - Timer2_Reload/12) % 256);
                #endif

                        AUXR |=  (1<<4);        //开始运行

        #else
                #error "Timer2设置的中断过慢!"
        #endif
}

//========================================================================
// 函数: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描述:  timer0中断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5-1-12
//========================================================================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P17 = ~P17;
}

//========================================================================
// 函数: void timer1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1_VECTOR
// 描述:  timer1中断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5-1-12
//========================================================================
void timer1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1_VECTOR
{
   P16 = ~P16;

}

//========================================================================
// 函数: void timer2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2_VECTOR
// 描述:  timer2中断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5-1-12
//========================================================================
void timer2_int (void) interrupt TIMER2_VECTOR
{
        P47 = ~P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