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这句代表什么函数

楼主(2019-02-14):
请教大神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这句代表什么函数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0x00;
    ISP_CMD = 0x00;
    ISP_TRIG = 0x00;
}

网友A: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完成三个变量的赋值。

网友B:
ISP_IAP_Disable();                      //关闭ISP/IAP功能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关闭ISP/IAP功能
{
    ISP_CONTR = 0x00;      //ISPEN=0
    ISP_CMD = 0x00;        //ISP/IAP操作时的命令模式寄存器
    ISP_TRIG = 0x00;       //关闭触发ISP
}

ISP和IAP:
ISP(In SystemProgramable):在系统编程,即在已经焊好的板子上,不用取下就可以对其进行编程。
IAP(In ApplicationProgramable):在应用编程。即片子提供一系列机制,当片子在运行程序时,了以提供一种改变Flash数据的方法。

也即:程序可以自己往程序存储器里面写数据或者更改程序,其典型应用就是使用boot或者叫做bootloader的一下段代码来进行跳转,从而进行程序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