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环保腐蚀剂保质期问题

楼主(2019-02-14):
        本人15年2月购买的蓝色环保腐蚀剂,开始使用时腐蚀速度蛮快的,特别是加热后。但已好久没有使用,近期再次使用,基本上不能使用,尽管加热也效果一般,我觉得是过了保质期了。以前使用 FeCl3,基本上没有保质期的概念。这种腐蚀剂保质期一般是多久,哪位朋友清楚的?听说现在的绿色腐蚀剂腐蚀速度较蓝色的快,是真的吗?

网友A:
蓝色环保腐蚀剂,从来没有用过,到某宝一看,价格似乎比三氯化铁便宜,既然不能使用,就不必纠结,丢掉重买就是了。建议就使用三氯化铁,三氯化铁的确不存在保质期,十年前买的三氯化铁我现在还在用,化学试剂商店买的500克分析纯度的三氯化铁,十年才用了一半,一方面我做的板不多,最主要的是,我的电路板只要不影响电气性能的,一律铺铜,铺铜的电路板比不铺铜的电路板,节约三氯化铁10倍以上!用完的三氯化铁溶液,用熟石灰浸泡中和就可以达到排放标准。

楼主:
以前用过三氯化铁,的确很不错,稳定性很好。关键是现在要买试剂三氯化铁,不知道能否买到,且500克装的价格也不清楚。

网友A:
十年前买的价格记不清楚了,好像十几块钱一瓶吧,反正不贵,和现在的价格差不多。这个就简单了,你到你们当地的化学试剂商店看看,估计价格比某宝高一点,某宝连运费,可能比本地买还贵,反正都是一样的东西,哪里便宜哪里买。这东西用不了多少,你的电路板如果全部铺铜的话,一瓶500克的三氯化铁,我估计可以腐蚀1-2平方米的电路板,可能还不止,也就是巴掌大的电路板至少可以腐蚀100片以上,甚至200片,你要是能把一瓶三氯化铁用完,嘿嘿,我恭喜您了,您已经成为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年前买的价格记不清楚了,好像十几块钱一瓶吧,反正不贵,和现在的价格差不多。这个就简单了,你到你们当 ...

真正的三氯化铁某宝是没有卖的,现在那里只有蓝色环保腐蚀剂或绿色环保腐蚀剂。这两天无奈才买了几包180克绿色的用用,商家说可以再生,我觉得可信度不高。蓝色环保腐蚀剂的说明书说保质期两年,而绿色环保腐蚀剂说三年,我觉得也应该与蓝色环保腐蚀剂的保质期差不多,且绿色环保腐蚀剂的配方与蓝色环保腐蚀剂也应该差不多。有空还是到市试剂店找找当年买过用过的三氯化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正的三氯化铁某一个宝是没有卖的,现在那里只有蓝色环保腐蚀剂或绿色环保腐蚀剂。这两天无奈才买了几包180 ...

我刚才看了,某一个宝三氯化铁12元一瓶,运费10元,看图片就是三氯化铁,不会错,三氯化铁某一个宝肯定有,只是连运费22元一瓶,肯定不划算,估计当地化学试剂店15元左右一瓶,不可能超过20元吧,三氯化铁也能再生,很早以前有篇文章介绍,用过的三氯化铁溶液放两根碳棒用直流电电解,可以把铜提炼出来,那就相当于再生了,我认为可信度很高,但是,一瓶三氯化铁够我用好多年,我懒得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看了,某宝三氯化铁12元一瓶,运费10元,看图片就是三氯化铁,不会错,三氯化铁不是违禁品,某宝肯 ...

在某宝换个字眼,终于搜索到了!里面有两种原材料,一种是黑色的,一种是黄的。有几家,邮费有10元的有8元;黑色的那种是成规模的公司出售的,邮费较低。但黑色的这一种在配水时一定需要戴口罩,因为有有毒气体氯化氢产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某宝换个字眼,终于搜索到了!里面有两种原材料,一种是黑色的,一种是黄的。有几家,邮费有10元的有8 ...

我没有用过黑色的,我只用过黄色的,使用三氯化铁一定戴口罩、橡胶手套、防护眼镜、穿工作服,或者自己不经常穿的旧衣服,三氯化铁溶液溅到衣服上,根本洗不掉,皮肤尽量不要接触,眼睛更是要注意,最好在通风的地方操作。

楼主:
绿色环保腐蚀剂收到后立即试用,感觉真的比蓝色的快些,但能否真的再生,这个却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