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小车的STC89C52单片机控制板需求的研究

楼主:
想搞个如扫地机器人那样的小剪草机,扔到果园里,让它自己去剪草。
剪草路线就搞成从右近位依次剪到左远位。
小车已经有样机了,现在要搞控制板了。
遥控和摄像系统与控制板系统各自独立,互不干涉。电机就用普通的电动三轮车的。
先搞控制板程序,接着要搞外围接口电路,
开始写程序才发现,原来的需求有太多问题,先改了一下,还是不满意,传上来,希望大家帮修改。

  • 小车基本构造:
如图,小车的两个后轮安装在差速器后桥上。后桥自带一个24V500W直流电机,作为小车前进后退的动力。 两个前轮由电推杆控制转向。

小车自带燃油机负责剪草和发电机的动力。发电机给电池随时供电。

整车外围有一圈护栏,护栏上装有接触开关(障碍开关)。
  • 电控配置:
1.89C52单片机控制板。2.与控制板连接的外围传感开关及LED状态显示板。3.遥控系统。4.无线摄像头。
三.关于89C52控制板的要求:
委托制作一块89C52控制板,该控制板应完成下面需求中提到的控制要求,并提供C语言编写的程序代码。(代码可读性强)

  • 控制需求:
控制板要有个独立的输入节点,用来接收外围传感器发来的电平有效信号。要有七个独立输出节点,用来输出电平有效控制信号。
个输入节点名称:
1电压节点voltage     2油位节点oil
3电机过载节点(hot    4中点节点(zero
5刀片旋转节点(rotate)  6前障碍节点(f_obstacle
7后障碍节点(p_obstacle
个输出控制信号名称:
1熄火信号stalling   2前进信号(go
3后退信号(back      4  左转向信号(left
5右转向信号(right    6油门信号(add_oil

开机上电前先由人工完成电压、油位检测后,电启动。
开机上电。上电后下面1~3项的节点应处于实时检测状态,一旦有信号输入,控制板应控制、输出相应信号。
1)电池电压检测:控制板实时监测电压节点,低电平为电量不足,控制板输出熄火信号同时取消其它所有输出信号等待。
2)油位检测:油位节点电平,控制板输出熄火信号,同时取消其它所有输出信号,等待。
   (3)电机过载检测:电机过载节点电平持续3秒,则输出熄火信号,同时取消其它所有输出信号,等待。
4行走、检测:
控制板输出前进信号同时输出左转向信号,同时检测中点节点低电平有效输入信号
如检测到中点信号,则取消左转信号输出。进入第5项。
3秒内未检测到中点信号,则取消左转信号,同时输出右转向信号,同时检测中点信号
6秒内检测到中点信号,则取消右转信号输出。进入第5项。
6秒内未检测到中点信号则输出熄火信号,同时取消其它所有输出信号,等待。
5)刀片旋转检测:
输出油门信号3后开始检测刀片旋转节点低电平有效信号。
如检测不到低电平,进入第6项。
如检测刀片旋转节点电平,则取消前进信号1秒后输出后退信号
5秒后仍检测电平,则输出熄火信号,同时取消其它所有输出信号,等待。
5秒后检测不到低电平,则取消后退信号,1秒后输出前进信号,进入第6项。
6、后障碍检测。开机后同时开始检测前、后障碍节点
如检测到障碍节点电平有效信号,控制板取消所有输出信号1秒后输出后退信号同时输出左转向信号, 3秒后取消左转向信号,输出右转向信号,同时开始检测中点节点
如检测到中点信号,则取消右转向信号,6秒后取消后退信号,1秒后输出前进信号。
6秒内未检测到中点信号,则输出熄火信号,同时取消其它所有输出信号,等待。
如检测到、后障碍节点信号出现的间隔时间少于9秒,则输出熄火信号,同时取消其它所有输出信号,等待。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

网友A(2019-02-14):
果园里地形复杂,关于障碍的控制方法,可能会导致实际无法应用。

网友B:
代码量很大的,其实这和扫地机器人是差不多的,用51的话有点吃力,如果你会用STM32的话还是用STM32吧,51也就是模型还行,实际应用的话是不行的,我看某宝上的扫地机器人基本上都是用STM32的

网友A:
51是刚学的,STM32还没接触,感觉现在难点不是编程,而是小车在复杂地形中的行走方式。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算法”,看来得仔细考虑了。

网友B:
你的目标是"自动",那你就得记录小车所走过的路径,还有各种情况,说实在的,没有上万行代码可能搞不定.

网友C:
这么复杂的项目用89C52?楼主心真大,太有挑战性了!

网友A:
如果要记录小车所走过的路径,那太复杂了。smart move的扫地机器人不知是否记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