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以单片机为控制核心的DC—DC变换器电路图

楼主(2019-02-14):
求一款以单片机来控制的DC—DC变换电路,可以输出正负电源,单片机输出PWM来控制。求电路图。

网友A:
你的这个太笼统了,没有电流要求,没有精度要求,也没有电压要求。那我也给你一个极简方案
具体看图:
1、PWM经过二阶RC后通过跟随器输出+5V
2、PWM经过二阶RC后通过反向1:1放大器输出-5V

单片机5V供电,运放选择双电源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太笼统了,没有电流要求,没有精度要求,也没有电压要求。那我也给你一个极简方案
具体看图:
1 ...

电流最多大6A,电压±5V和±12V,精度0.67%

楼主:
电压输出±5V和±12V,电流各路达到6A,精度0.67%,要求使用单片机PWM控制和NMOS管作为开关芯片

网友A:
这么大电流,要要求这么高的精度,不知道怎么控制成本,估计给了原理图也不一定搞出来。
估计你还要考虑温飘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输出±5V和±12V,电流各路达到6A,精度0.67%,要求使用单片机PWM控制和NMOS管作为开关芯片

与NMOS没有关系了,因为你就算NMOS的电流足够大,但是72W的输出,你得多大电容,好了,电容满足了。动态响应时间跟不上了!还有一个,精度根本无法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