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S83f系列单片机的多功能程序(自适应模糊PID算法)

楼主(2019-02-14):
  这个程序NB在哪儿呢,在用了自适应模糊PID算法,不过主函数中我把整个结构去除了,因为做的项目属于公司的,但是保留了所有功能函数,可以直接使用功能。另外要说一句,最好用14引脚的同款芯片来实现功能,因为复用编程器引脚会经常在写入程序时报错。

单片机源程序:
/*                ----------------
*  VDD----------|1(VDD)   (GND)8|------------GND
*  RED--------- |2(RA6)   (PA0)7|------------GREEN
*  PWM3--------|3(PC3)   (PA1)6|------------AD2
*  AD6-----------|4(PC2)   (PC4)5|------------PWM4
*                 ----------------
*/
/*程序说明:ADC转换,通过ADC测量实现灯的转变,通过ADC测量,对输出mcu引脚频率以及占空比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输出电流电压*/
/*timer0 用的是1:256分频,timer0增1周期为32us,中断一次耗时32us*255=8.16ms*/
/*自设的pwm~pa6采用系统时钟的80分频,即一个pwm周期为0.125us*80=10us,由软件方法实现设定,PA6的震动频率是80的整倍数,占空比自调(必须由中断计时)*/
/*为降低定时器中断产生的难度,暂时将pwm周期设置为20us,由__delay_us()函数来完成。*/
/* 注意:本程序所有的占空比是小数表示,不是用百分数表示*/
#include "syscfg.h"
#include "MS83Fxx02.h"
#include<stdio.h>

#define _XTAL_FREQ                 32000000  //内部晶振频率为16M
//时钟周期与机器周期为1:1,2T模式下,2个机器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当前系统指令周期为0.125us,

//******************************
#define red_on     PA6=0;
#define red_off    PA6=1;
#define green_on   PA0=0;
#define green_off  PA0=1;
//*****************************//
#define shutled {red_off;green_off;} //所有的灯熄灭
#define openled {red_on;green_on;} //所有灯打开
#define TMR0_VALUE_INIT       5;//1个timer0中断是(255-5)*0.125us*256=8ms,1250个timer0中断是1s
#define delay_num  500;   //大量延时用的默认毫秒值
unsigned int interrupt_time=0;          //timer0中断次数
float adc_avg_num=0, VCC=0.0;     //ADC转换出来的数值

/*-------------------模糊自适应pid-------------------*/
#define IS_Kp 1
#define IS_Ki 2
#define IS_Kd 3

#define NL   -3
#define NM   -2
#define NS         -1
#define ZE         0
#define PS         1
#define PM         2
#define PL         3

static const float fuzzyRuleKp[7][7]={
        PL,        PL,        PM,        PM,        PS,        PS,        ZE,
        PL,        PL,        PM,        PM,        PS,        ZE,        ZE,
        PM,        PM,        PM,        PS,        ZE,        NS,        NM,
        PM,        PS,        PS,        ZE,        NS,        NM,        NM,
        PS,        PS,        ZE,        NS,        NS,        NM,        NM,
        ZE,        ZE,        NS,        NM,        NM,        NM,        NL,
        ZE,        NS,        NS,        NM,        NM,        NL,        NL
};

static const float fuzzyRuleKi[7][7]={
        NL,        NL,        NL,        NM,        NM,        ZE,        ZE,
        NL,        NL,        NM,        NM,        NS,        ZE,        ZE,
        NM,        NM,        NS,        NS,        ZE,        PS,        PS,
        NM,        NS,        NS,        ZE,        PS,        PS,        PM,
        NS,        NS,        ZE,        PS,        PS,        PM,        PM,
        ZE,        ZE,        PS,        PM,        PM,        PL,        PL,
        ZE,        ZE,        PS,        PM,        PL,        PL,        PL
};

static const float fuzzyRuleKd[7][7]={
        PS,        PS,        ZE,        ZE,        ZE,        PL,        PL,
        NS,        NS,        NS,        NS,        ZE,        NS,        PM,
        NL,        NL,        NM,        NS,        ZE,        PS,        PM,
        NL,        NM,        NM,        NS,        ZE,        PS,        PM,

        NL,        NM,        NS,        NS,        ZE,        PS,        PS,
        NM,        NS,        NS,        NS,        ZE,        PS,        PS,
        PS,        ZE,        ZE,        ZE,        ZE,        PL,        PL
};

typedef struct{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PID;

PID fuzzy(float e,float ec);//e 误差,ec误差变化率
float speed_pid(float s_tar,float s_cur);//在目标值会多次改变的情况下,建议在函数内部初始pid参数而不是作为形参

/*-------------------------------模糊自适应pid结束---------------------------------*/

void Delay_xms(unsigned int);//不精准的毫秒延时
void Delay_xus(unsigned int);//不精准的微妙延时
void colck_init(void);//所有时钟初始化
void interrupt_init(void);//中断模块初始化
void io_init(void);//所有io初始化
void adc_init(void);//adc模块初始化
void pwm_colck_init(void);//pwm初始化,IO端口将在set_pwm中设置,本函数主要初始化的是相关时钟配置
void shutdown_pwmall(void);//关闭所有PWM,同时使P1C和P1B引脚状态固定pc4=1;pc3=0;
unsigned int start_tran_adc(void);//官方给定的ADC程序
unsigned int start_tran_adc2(void);//专门用来测量电流值大小
unsigned int start_tran_adc_vcc(void);//用来测量VCC电压
void set_pwm_frequence(unsigned int, float);//设置PA6端口周期和占空比,调用_delay_us()函数完成,如果用定时器中断,则基准频率可以最高提升到8M,
void set_duty(float duty);//占空比操作封装
void set_cycle(unsigned int cycle);//周期操作封装
void set_pwm1(float duty,unsigned int cycle);//系统pc3引脚的pwm设置,//PWM周期 Tpwm=(PR2+1)*4*Tsys*预分频
void set_pwm2(float duty,unsigned int cycle);//系统pc4引脚的pwm设置
void set_half_bridge(float duty,unsigned int cycle);//系统pc3,pc3组成的半桥pwm设置
void controlpwm_calc(float expecte_volate,float expecte_current);//输入预期电流电压,该程序自动调控,设置占空比和频率
void controlpwm_fruzy_pid(float expecte_voltage,float expecte_current);//自适应模糊PID控制算法

float avg_adc_value(unsigned int frequency);//平均多次采样数据,采样次数由frequency 确定
void act_led(float);//根据adc转化的值处理灯闪烁状态
void breathe_led(unsigned int,float);//呼吸灯程序

void system_check(void);//系统闪灯自检

/*********************************************main*****************************************************************************/

int main()
{

    colck_init();
        interrupt_init();
    io_init();
    adc_init();

system_check();

INTCON=0B10000000;

  // while(ADC_time>1250)//1250*8ms=10秒,每10秒启动一次检测
        while (1)
        {

                    {
                VCC=12*start_tran_adc_vcc()/1023;
                act_led(VCC);
                  interrupt_time=0;

                   }

  116.         }

  117. }
  118. /*********************************************************************************************************************/

void colck_init(void)//中心频率16M,2T模式,看门狗禁用,定时器0中断
{
    //UCFG0
////////关键数据//////////////
    OPTION=0B00000111;//time0定时器,PORTA上拉使能,下降沿中断,内部时钟,预分频器给timer0使用,timer0 256分频
    OSCCON=0B11110101;//低频,256Khz,timer0每一指令周期加1,16M系统时钟focs
    WDTCON=0B00010110;//看门狗时钟源32khz,65565分频,溢出周期为32khz/65535,软件关闭看门狗(sbit<0>)
    ADCON1=0B01010000;//ADC选择内部时钟16分频(ADC采样频率为16M/16=1M)

////////关键数据//////////////*

    //T1CON=0B10000101;//time1定时器,高电平有效,1:1分频,内部时钟
    //T2CON&=0B11111000;//time2定时器关闭
    /*全局中断及time1中断在此设置*/

}

void interrupt_init(void)//关闭比较器中断,禁止ADC中断
{
        INTCON=0B10100000;//全局中断使能,TIMER0中断使能
        PIE1 = 0b00000000;
        PIE2 = 0b00000000;
        PIR1 = 0b00000000;
        PIR2 = 0b00000000;
        IOCA=0B00000000;
}

void io_init(void)
{
     //GPIO 设置为输出时,弱上拉会自动关断,此点可作为测试关键点
    CMCON0=0B00000111;//关闭PA6引脚的比较模式
    MSCKCON=0B00000000;

     TRISA=0B00000000;//全部porta引脚配置为输出
      TRISC=0B00000100;//除PC2配置为AN6输入外,其他全部配置为输出
      PORTA=0B00000000;//初始化porta端口,全部低电平
      PORTC=0B00000000;//初始化portc端口,全部低电平
      ANSEL=0B01000000;//除AN6通道为模拟输入外,其他全部设置为数字IO

       WPUA=0B00000000;//全部弱上拉使能
       WPUC=0B00000000;//全部允许弱上拉
        WPD=0B00000000;//pc2,PA4,PC1,PC3都设置为下拉
}

void adc_init(void)
{
   // ADCON0=0B10111000;//右对齐,内部2v参考电压,AN6模拟通道,转换完成,禁止ADC开始(sbit<0>)
    ADCON0=0B11011000;//参考3v,sbit<6:5> 10 3v,01 2v,00 VCC
    ADCON1=0B01100000;//ADC采样时间初始化,初始化为系统时钟的64分频
        //ADCON0=0B10111100;//1/4VDD an7
}

float avg_adc_value(unsigned int frequency)//平均多次转换结果,使转换结果更稳定
{

        float temp=0,Value_tmp=0,Value_min=1000000,Value_max=-100000;
        if(0==frequency){frequency=1;}
        else if(frequency<10)
    {
        for(int T=0;T<frequency;T++)
         {
        temp=(6*(start_tran_adc())/1023);//3V参考电压
        Value_tmp+=temp;
         }
        Value_tmp=(Value_tmp/frequency);
    }

    else
        {for(int T=0;T<frequency;T++)
         {
        temp=(6*(start_tran_adc())/1023);
        Value_tmp+=temp;
        if(temp>Value_max) {Value_max=temp;}
        if(temp<Value_min) {Value_min=temp;}
         }
        Value_tmp=Value_tmp-(Value_max+Value_min);

        Value_tmp=(Value_tmp/(frequency-2));
        }
return Value_tmp;
}

void act_led(float tmp)//根据adc转换的平均结果控制闪灯
{

    if(tmp>=4.16)//大于4.16v充满,绿灯常亮
    {
        red_off;
        green_on;
    }
  else if(tmp>4.0&&tmp<4.08)//3.0v~4.08v补足充电,绿灯闪
    {
        red_off;
        green_on;__delay_ms(200);green_off;__delay_ms(200);

    }
  else if(tmp=4.0){breathe_led();}
    else if(tmp>=3.0&&tmp<4.0)//3.0v~4.0v快充阶段,红绿灯交替闪
    {
         red_off;green_on;
       __delay_ms(100);
         red_on;green_off;
       __delay_ms(100);

    }
   else if(tmp>=0.5&&tmp<3.0)//预充阶段,红灯闪烁
    {
            green_off;
            red_on;__delay_ms(200);
            red_off;__delay_ms(200);
    }
   else //故障,红灯常亮
    {
        green_off;
        red_on;

    }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if(T0IE&&T0IF){
                T0IF=0;
                TMR0=TMR0_VALUE_INIT;//赋初值
                interrupt_time++;//系统指令周期0.125us*256分频* TMR0是8位256=0.125*256*256=8.192ms
        }
}
/////////////////////////////////////////////

void set_pwm_frequence(unsigned int circle,float Duty)//分辨率1us,输入单位100us
{

    PA6=1;
    Delay_xus(circle*Duty*100);
    PA6=0;
    Delay_xus(circle*(1-Duty)*100);

}

void breathe_led(unsigned int freqs,float dutys)
{
    freqs=100000/freqs;
    green_on;red_off;
    Delay_xus((freqs*dutys));
    green_off;red_on;
    Delay_xus((freqs*(1-dutys)));

}

  243. ///////////////////////////////////////////////breathe of led test  function ///////////

void Delay_xms(unsigned int integerA){

        for(unsigned int i=0;i<integerA;i++){
                __delay_ms(1);
        }
}

void Delay_xus(unsigned int integerB){

        for (unsigned int x=0;x<integerB;x++){
                __delay_us(1);
        }
}

PID fuzzy(float e,float ec)//e 误差,ec误差变化率
{

     float etemp,ectemp;
     float eLefttemp,ecLefttemp;
     float eRighttemp ,ecRighttemp;

     int eLeftIndex,ecLeftIndex;
     int eRightIndex,ecRightIndex;
     PID      fuzzy_PID;
     etemp = e > 3.0 ? 0.0 : (e < - 3.0 ? 0.0 : (e >= 0.0 ? (e >= 2.0 ? 2.5: (e >= 1.0 ? 1.5 : 0.5)) : (e >= -1.0 ? -0.5 : (e >= -2.0 ? -1.5 : (e >= -3.0 ? -2.5 : 0.0) ))));

     eLeftIndex = (int)e;
     eRightIndex = eLeftIndex;
     eLeftIndex = (int)((etemp-0.5) + 3);        //[-3,3] -> [0,6]
     eRightIndex = (int)((etemp+0.5) + 3);

     eLefttemp =etemp == 0.0 ? 0.0:((etemp+0.5)-e);
     eRighttemp=etemp == 0.0 ? 0.0:( e-(etemp-0.5));

     ectemp = ec > 3.0 ? 0.0 : (ec < - 3.0 ? 0.0 : (ec >= 0.0 ? (ec >= 2.0 ? 2.5: (ec >= 1.0 ? 1.5 : 0.5)) : (ec >= -1.0 ? -0.5 : (ec >= -2.0 ? -1.5 : (ec >= -3.0 ? -2.5 : 0.0) ))));

     ecLeftIndex = (int)((ectemp-0.5) + 3);        //[-3,3] -> [0,6]
     ecRightIndex = (int)((ectemp+0.5) + 3);

     ecLefttemp =ectemp == 0.0 ? 0.0:((ectemp+0.5)-ec);
     ecRighttemp=ectemp == 0.0 ? 0.0:( ec-(ectemp-0.5));

///////*************************************反模糊*************************************//////

        fuzzy_PID.Kp = (eLefttemp * ecLefttemp *  fuzzyRuleKp[ecLeftIndex][eLeftIndex]
                                        + eLefttemp * ecRighttemp * fuzzyRuleKp[ecRightIndex][eLeftIndex]
                                        + eRighttemp * ecLefttemp * fuzzyRuleKp[ecLeftIndex][eRightIndex]
                                        + eRighttemp * ecRighttemp * fuzzyRuleKp[ecRightIndex][eRightIndex]);

        fuzzy_PID.Ki =   (eLefttemp * ecLefttemp * fuzzyRuleKi[ecLeftIndex][eLeftIndex]
                                        + eLefttemp * ecRighttemp * fuzzyRuleKi[ecRightIndex][eLeftIndex]
                                        + eRighttemp * ecLefttemp * fuzzyRuleKi[ecLeftIndex][eRightIndex]
                                        + eRighttemp * ecRighttemp * fuzzyRuleKi[ecRightIndex][eRightIndex]);

        fuzzy_PID.Kd = (eLefttemp * ecLefttemp *    fuzzyRuleKd[ecLeftIndex][eLeftIndex]
                                        + eLefttemp * ecRighttemp * fuzzyRuleKd[ecRightIndex][eLeftIndex]
                                        + eRighttemp * ecLefttemp * fuzzyRuleKd[ecLeftIndex][eRightIndex]
                                        + eRighttemp * ecRighttemp * fuzzyRuleKd[ecRightIndex][eRightIndex]);
return fuzzy_PID;

}

float speed_pid(float s_tar,float s_cur)//在目标值会多次改变的情况下,建议在函数内部初始pid参数而不是作为形参
{
        float tar = 0,cur = 0;      //目标值 , 实际值
        tar=s_tar;s_cur=cur;
    static PID pid= {1, 0, 0};      //赋予初值kp,ki,kd
        static float sumE = 0;                   //累加偏差
        static float lastE = 0;

        PID OUT = {0, 0, 0};
        float e = -1,ec = -2.6;

        e = tar - cur;             //目标值 - 实际值
        ec = e - lastE;            //误差变化率
        sumE += e;
        lastE = e;
        OUT = fuzzy(e, ec);      //模糊控制调整  kp,ki,kd

        return (pid.Kp+OUT.Kp)*e + (pid.Kd+OUT.Kd)*ec + (pid.Ki+OUT.Ki)*sumE;
}
/////////////////////////////
void pwm_colck_init(void)
{
    TMR2IF = 0;  //中断标志位清零
        T2CON = 0B00000100;//timer2预分频比<1,0> 00 1:1  与系统时钟1:1

}
void shutdown_pwmall(void)
{
    ECCPAS=0B00000001;
}
unsigned int start_tran_adc(void)
{
            unsigned int TempADCBuffer=0;
            TRISC=0B00000100;//除PC2配置为AN6输入外,其他全部配置为输出
        ANSEL=0B01000000;//配置an6信号为模拟信号
        ADCON0 = 0b11011001;                        //右对齐,ADC使能,AN6通道,3V参考电压
        __delay_us(20);
        GO_DONE=1;   //开始转换
        while(GO_DONE==1) ;        //等待转换完成
        TempADCBuffer = ADRESH;
        TempADCBuffer = (TempADCBuffer<<8)|ADRESL;
        asm("nop");
        ADON = 0;
      ANSEL=0B00000000;//关闭模拟输入an6
      TRISC=0B00000000;//关闭AN6,防止影响另一路adc
        return(TempADCBuffer);
}

unsigned int start_tran_adc2(void)
{
            unsigned int TempADCBuffer=0;
            TRISA=0B00000010;//除PA1配置为AN1输入外,其他全部配置为输出
        ANSEL=0B00000010;

        ADCON0= 0b10100101;                        //右对齐,ADC使能,选择AN1通道,2V参考电压,AN1通道,pa1口
        __delay_us(20);
        GO_DONE=1;   //开始转换
        while(GO_DONE==1) ;        //等待转换完成
        TempADCBuffer = ADRESH;
        TempADCBuffer = (TempADCBuffer<<8)|ADRESL;
        asm("nop");
        ADON = 0;
      ANSEL=0B00000000;//关闭模拟输入an1
      TRISA=0B00000000;//关闭AN1,防止影响另一路adc
        return(TempADCBuffer);
}
unsigned int start_tran_adc_vcc(void)
{
    unsigned int TempADCBuffer=0;
            TRISA=0B00000000;//全部配置为输出
        ANSEL=0B10000000;//配置an7信号为模拟信号
        //ADCON0= 0b10111101;                        //右对齐,ADC使能,采集内部1/4VCC通道信号,2V参考
        ADCON0= 0b11011101;  //3v参考
        __delay_us(20);
        GO_DONE=1;   //开始转换
        while(GO_DONE==1) ;        //等待转换完成
        TempADCBuffer = ADRESH;
        TempADCBuffer = (TempADCBuffer<<8)|ADRESL;
        asm("nop");
        ADON = 0;
      ANSEL=0B00000000;//关闭模拟输入an1
      TRISA=0B00000000;//关闭AN1,防止影响另一路adc
        return(TempADCBuffer);
}
void set_duty(float duty)
{
     unsigned int t_duty=0;
        /********************************占空比操作******************************/
        t_duty=duty*(4*(PR2+1));//占空比是10位,高8位放在CCR1L,低2位被放在CCP1CON 的DC1B<1:0>中,所以为了封装进行了以下一系列操作
        CCPR1L=t_duty>>2;
        t_duty=t_duty-CCPR1L;
        t_duty=t_duty<<4;
        CCP1CON=t_duty|CCP1CON;
        /********************************占空比操作完毕******************************/

}
void set_cycle(unsigned int cycle)
{ unsigned int timer2_prescaler=0;

    /********************************PWM周期操作******************************/
    timer2_prescaler=T2CON;
    timer2_prescaler&=0b01111000;
    timer2_prescaler=timer2_prescaler>>3;
        PR2 = (cycle*4/timer2_prescaler-1);
        /********************************PWM周期操作完毕******************************/
}
void set_pwm1(float duty,unsigned int cycle)  //Tpwm=(PR2+1)*4*Tsys*预分频 ,pwm周期cycle单位是1us
{

    TRISC3 = 1;

    set_duty(duty);set_cycle(cycle);
    CCP1CON|=0B00001101;
        CCP1CON&=0b00111101; //PWM模式,单输出,P1C高电平有效,P1B低电平有效
        TMR2IF = 0;
        T2CON = 0B00000100;
        while(TMR2IF==0)  ;
        TRISC3 = 0;
}

void set_pwm2(float duty,unsigned int cycle)  //Tpwm=(PR2+1)*4*Tsys*预分频 ,pwm周期cycle单位是1us
{

    TRISC4 = 1;

    set_duty(duty);set_cycle(cycle);
    CCP1CON|=0B00001101;
        CCP1CON&=0b00111101; //PWM模式,单输出,P1C高电平有效,P1B低电平有效
        TMR2IF = 0;
        T2CON = 0B00000100;
        while(TMR2IF==0)  ;
        TRISC4= 0;
}

void set_half_bridge(float duty,unsigned int cycle)
{

    TRISC4 = 1;TRISC3=1;
    set_duty(duty);set_cycle(cycle);

    CCP1CON|=0B00001101;
        CCP1CON&=0b00111101; //PWM模式,单输出,P1C高电平有效,P1B低电平有效
        TMR2IF = 0;
        T2CON = 0B00000100;
        while(TMR2IF==0)  ;
        TRISC4= 0;TRISC3=0;
}

/*以下程序为控制算法*///控制算法1
void controlpwm_calc(float expecte_voltage,float expecte_current)//根据公式计算的算法1
{
    float duty_temp=0.0 , cycle_temp=0.0;
    VCC=8*start_tran_adc_vcc()*1023;//10bit adc,2V参考电压,采集1/4 vcc电压
    duty_temp=expecte_voltage/VCC;
    cycle_temp=1.2*expecte_current/(VCC*(1-duty_temp));

    set_half_bridge(duty_temp,cycle_temp);

}
void controlpwm_fruzy_pid(float expecte_voltage,float expecte_current)//模糊自适应pid
{
    float duty_temp=0.0 ,pid_temp=0.0, s_cur=0,s_vol=0;
    unsigned int cycle_temp=0;
    VCC=8*start_tran_adc_vcc()/1023;
    s_vol=9*start_tran_adc()/1023;
    s_cur=4*start_tran_adc2()/5115;
    pid_temp=speed_pid(expecte_voltage,s_vol);
  duty_temp=pid_temp/VCC;//s_vol 是调整输出电压的数据
  cycle_temp=1.2*VCC*speed_pid( expecte_current,s_cur)/(1-duty_temp);//s_cur 是调整电流的数据,由另一路ADC完成
  set_half_bridge(duty_temp,cycle_temp);
}

void system_check(void)
{

for(char i=0;i<3;i++)
{
  red_on;green_on;Delay_xms(i*100);
  green_off;red_off;Delay_xms((4-i)*100);
}

}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自适应模糊PID算法能适应所有PID方面的应用吗?譬如:温度控制,电机控制,气压控制等。谢谢!

网友B(2019-03-25):
支持一下楼主,不错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自适应模糊PID算法能适应所有PID方面的应用吗?譬如:温度控制,电机控制,气压控制等。谢谢!

是的,但是实际的项目还需要根据硬件来调整代码,PID这部分你可以把他当成一个函数用,已经封装的很好了。

网友C(2019-11-19):
float speed_pid(float s_tar,float s_cur)//在目标值会多次改变的情况下,建议在函数内部初始pid参数而不是作为形参
{
        float tar = 0,cur = 0;      //目标值 , 实际值
        tar=s_tar;s_cur=cur;

楼主,这里s_cur和cur是不是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自适应模糊PID算法能适应所有PID方面的应用吗?譬如:温度控制,电机控制,气压控制等。谢谢!

是的,但是要看你单片机有没有那么大的运行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oat speed_pid(float s_tar,float s_cur)//在目标值会多次改变的情况下,建议在函数内部初始pid参数而不 ...

哦,是的,谢谢纠正,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D(2020-01-09):
你好看过这篇自适应模糊PID算法,想尝试下在编译时我将controlpwm_fruzy_pid函数放在main下面位置
                    {
                VCC=12*start_tran_adc_vcc()/1023;
                act_led(VCC);
controlpwm_fruzy_pid(3,1);//编译器报错:no space for auto / param _fuzzyS1772
                  interrupt_time=0;
                   }
请问下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E:
楼主你这直接拿来用就ok了吗/??

网友F(2020-07-28):
楼主,都是浮点,32位单片机才能跑吧

网友G(2023-01-31):
查询表是怎么来的

网友H(2023-07-01):
太好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