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19-02-14):
手册上说必须把RTC_CRL寄存器的CNF位置1(进入配置模式)才可以写RTC相关寄存器,之后还要关闭配置模式,也就是置CNF位置0,经过这个过程才会把数据更新到寄存器,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却不用,根本不用理会配置模式这件事,RTC也可以正常跑,不懂,求教!

楼主:
已解决,原因是st的库函数中早有配置。。。。。

网友A:
原因是st的库函数中早有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