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四足机器人源程序+蓝牙控制APP

楼主(2019-02-14):
主控芯片采用stm32c8t6,包含蓝牙模块一个,温湿度模块DH11一个,8个9G塑料舵机组合成四足(强烈建议不要用这种舵机),电源采用12V18650,两个L7805降压成5V电压(一个7805发热太严重了)
上位机采用安卓app控制,可控制前后左右行走,可控制行走速度大小,可采集当前环境温湿度。
视频链接http://www.iqiyi.com/w_19s79iuf41.html
当时的第一版,用的是PVC发泡板,发现承重不行

之后用木板做了一个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MyPwm.h>
#include <Myusart1.h>
#include <step.h>
#include <DH11.h>

#define UP     1
#define DOWN   2
#define LEFT   3
#define RIGHT  4
#define STOP   5
#define STAND  6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dat;
        int i;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da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switch(dat)
                 {
                         case 'd':way=DOWN;break;
                         case 'u':way=UP;break;
                         case 'l':way=LEFT;break;
                         case 'r':way=RIGHT;break;
                         case 's':way=STOP;break;
                         case 't':way=STAND;break;
                         case '-':Dtime=Dtime-5;if(Dtime==0)Dtime=5;break;
                         case '+':Dtime=Dtime+5;if(Dtime==50)Dtime=45;break;
                         case 'b':
                                 if(DH11_Receive())
                                {
                                        for(i=0;i<4;i++)
                                        {
                                                USART_SendData(USART1,DH[i]);
                                                delay_ms(15);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LED_Init();
        TIM2_PWM_Init(20000-1,71);
        TIM3_PWM_Init(20000-1,71);
        My_USART1_Init();

        Way_Stand();
        delay_ms(500);
        while(1)
        {

                switch (way)
                {
                        case 1:Way_UP();break;
                        case 2:Way_DOWN();break;
                        case 3:Way_LEFT();break;
                        case 4:Way_RIGHT();break;
                        case 5:Way_STOP();break;
                        case 6:Way_Stand();break;
                        default : break;
                }
        }
}

网友A(2019-05-03):
软件app开源吗?

网友B(2019-07-09):
正在做四足,下载下来看看,谢谢

网友C(2020-02-19):
蓝牙用的app是什么?大佬还有后续的改造吗?

网友D:
舵机初始角度怎么确定?

网友E:
楼主用的哪款蓝牙模块?

网友F:
楼主厉害!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G(2022-04-05):
可以问问博主程序设计里是让机器人实现什么动作呢,我研究程序有点不理解机器人动作做啥的

网友H:
四足的时序很关键,动作优化不停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