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37四位数码管模块驱动(TM1637.h头文件)51单片机C语言

楼主(2019-02-15):
TM1637四位数码管模块是一个带时钟点的4位共阳数码管(0.36英寸)的显示模块,驱动芯片为TM1637,驱动方式为IIC,因此只需2根信号线即可使单片机控制4位8段数码管(数码管8级灰度可调)。
控制接口:共4个引脚(GND、VCC、DIO、CLK),GND为地,VCC为供电电源,DIO为数据输入输出脚,CLK为时钟信号脚。

TM1637.h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sbit CLK= P3^4;   //定义模拟IIC总线的时钟线
sbit DIO = P3^5;   //定义模拟IIC总线的数据线

code unsigned char tab[] =
{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0x77,/*10 A*/
        0x7C,/*11 b*/
        0x58,/*12 c*/
        0x5E,/*13 d*/
        0x79,/*14 E*/
        0x71,/*15 F*/
        0x76,/*16 H*/
        0x38,/*17 L*/
        0x54,/*18 n*/
        0x73,/*19 P*/
        0x3E,/*20 U*/
    0x00,/*21 黑屏*/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
{
    for(;i>0;i--)
        _nop_();;
}

//IIC开始
void TM1637_start(void)
{
     CLK=1;
     DIO=1;
     Delay_us(2);
     DIO=0;
}

//IIC应答
void TM1637_ack(void)
{
    uchar i;
    CLK=0;
    Delay_us(5);
     //DIO=1;
    while(DIO==1&&(i<250))i++;
    CLK=1;
    Delay_us(2);
    CLK=0;
}

//IIC停止
void TM1637_stop(void)
{
     CLK=0;
     Delay_us(2);
     DIO=0;
     Delay_us(2);
     CLK=1;
     Delay_us(2);
     DIO=1;
     Delay_us(2);
}

//写数据函数
void TM1637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if(DATA & 0x01)
            DIO=1;
        else DIO=0;
         Delay_us(3);
        DATA=DATA>>1;
        CLK=1;
         Delay_us(3);
    }
    //TM1637_ack();
}

//按顺序显示
void TM1637_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uchar h)
{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0x40);//写数据+自动地址加1+普通模式
    TM1637_ack();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0xc0);//设置显示首地址即第一个LED
    TM1637_ack();

    TM1637_Write(tab[a]);
    TM1637_ack();
    TM1637_Write(tab[b]|h<<7);//h为1时显示时钟中间的两点
    TM1637_ack();
    TM1637_Write(tab[c]);
    TM1637_ack();
    TM1637_Write(tab[d]);
    TM1637_ack();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0x89);//开显示,2/16亮度
    TM1637_ack();
    TM1637_stop();
}

网友A:
可不可以提供技术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提供技术帮助

有什么问题发到论坛上共同讨论和解答。这论坛的高手真的如云呀!高手们的解答也很快的。其他论坛我不清楚,51hei论坛真的人才济济,有些问题的解决效率甚至比技术QQ群还快。不过每次发言发贴都必须审核,本论坛的工作人员实在太辛苦了!

网友B:
请教下,这个tm1637能改矩阵键扫描为电容按键扫描吗

网友C:
过几天1637到了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个tm1637能改矩阵键扫描为电容按键扫描吗

这个应该不行。

网友E(2019-04-01):
请问是必须要用IIC的吗

网友F:
这个很好哦

网友G:
之前也买过这种模块,一直没时间测试,先收藏参考

网友H(2019-06-11):
我的为什么不能用呀

网友H:
请楼主帮帮忙吧,我按程序走的,为什么不会亮

网友I(2019-08-18):
TM1637 供电有电流限制吗?为什么我直接使用其他的5V供电没法显示,

网友J(2019-11-03):
很有用啊

网友K(2019-12-22):
这样接线少,CPU选择余地很大,可以加键盘,但程序俺不会玩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个tm1637能改矩阵键扫描为电容按键扫描吗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加键盘,程序调通了别忘共享下

网友L(2020-02-05):
可以用。试过了。

网友M:
楼主这个基本就是按1638官方文档写的没改什么东西呀

网友N:
m1637能改矩阵键扫描为电容按键扫描

网友O:
code unsigned char tab[] =
{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0x77,/*10 A*/
        0x7C,/*11 b*/
        0x58,/*12 c*/
        0x5E,/*13 d*/
        0x79,/*14 E*/
        0x71,/*15 F*/
        0x76,/*16 H*/
        0x38,/*17 L*/
        0x54,/*18 n*/
        0x73,/*19 P*/
        0x3E,/*20 U*/
        0x00,/*21 黑屏*/
};
这个编码是共阴的编码?不是说1637是共阳的驱动么?

网友O:
你的这个编码是共阴的编码?

网友L(2020-03-20):
就是,好奇怪,用共阴编码,但居然正常显示

网友P:
能发个TM1637参数PDF吗,谢谢分享!

网友Q:
这个官方的数据表格全有的。

网友R:
手上有个这样的模块,把这个.H文件套进去,显示正常,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的这个编码是共阴的编码?

不是,是共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能发个TM1637参数PDF吗,谢谢分享!

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网友S(2020-05-31):
还是这个论坛好啊,百度几个小时都找不到资料。
TM1637可惜不能和DS3231通用I2C协议,不然可以运行在STC15F104上了。

网友T(2020-07-15):
测试成功谢谢楼主!NTP网络时钟制作中!

网友U(2020-09-26):
下载了   准备移植到stm32上试试

网友V(2021-01-26):
怎么用51单片机做时钟呢?

网友W:
非常好用。我用了你的例程做好了延时插座,单片机用两个IO口就能显示倒计时,太完美了。

网友X(2021-05-03):
请问一下大哥些,由于是小白,改显示数据参数改哪一个

网友X:
引用 网友W:
非常好用。我用了你的例程做好了延时插座,单片机用两个IO口就能显示倒计时,太完美了。

大哥请问显示数据改哪个参数,比如显示1.5

网友Y:
用TM1637模块做过带遥控功能的电子钟,看到楼主写了通用库,下载来用着方便,谢谢楼主

网友Z(2021-10-06):
我购买了一个1637模块,官方驱动有共阴和共阳编码,用共阳效果一样!(倒计时程序),看来得深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X:
大哥请问显示数据改哪个参数,比如显示1.5

我的数码管是显示时钟的,不带小数点,带小数点的模块还没有用过,不知道某一个宝是否能找到。

网友AA(2022-03-22):
这个论坛就是好。随时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东东,以前怎么没发现它呢。

网友AB:
能出个详细用法吗

网友AC:
怎么生成库文件

网友AD(2022-08-15):
TM1637模块,数据要用共阴极的,数码管要选择共阳极的。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动态扫描那块不用自己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