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电子时钟异常显示

楼主(2019-02-15):
我基于51设计了一个数字电子时钟,但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导致仿真显示时显示很离谱,想请教下各位是程序里哪里出问题导致的。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K1 = P1^4;
sbit K2 = P1^5;
sbit K3 = P1^6;
sbit K4 = P1^7;
u8 discode[]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数码管段码
u8 data2[6] = {0};                                                           //定义时分秒的十位和个位
u8 data1[3] = {0};                                                           //保存时分秒的数据
u8 count = 0;                                                                //中断次数

void delayms(u8 ms)
{
        u8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

void process(void)                                                           //数据处理函数,分别分离其十位和个位
{
        data2[0] = data1[0] / 10;
        data2[1] = data1[1] % 10;
        data2[2] = data1[2] / 10;
        data2[3] = data1[3] % 10;
        data2[4] = data1[4] / 10;
        data2[5] = data1[5] % 10;
}

void display(void)                                                                                                    //数据显示函数
{
        u8 i = 0xdf, j;

        for(j = 0; j < 6; j++)
        {
                P0 = discode[data2[j]];
                P2 = i;
                i = (i >> 1) | 0x20;
                delayms(2);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函数,定时50ms
{
        count++;
        if(count == 20)
        {
                count = 0;
                data1[2]++;
                if(data1[2] == 60)
                {
                        data1[2] = 0;
                        data1[1]++;
                        if(data1[1] == 60)
                        {
                                data1[1] = 0;
                                data1[0]++;
                                if(data1[0] == 24)
                                        data1[0] = 0;
                        }
                }
        }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

u8 keyscan(void)                                                           //按键扫描函数,读取按键状态
{
        u8 key = 0x00;                                                         //保存按键状态码

        key |= K4;                                                                                                    //读取K4建状态
        key <<= 1;                                                             //左移一位,为读取K3做准备
        key |= K3;
        key <<= 1;
        key |= K2;
        key <<= 1;
        key |= K1;

        return (key);
}

void horse(u8 i)                                                           //根据不同按键执行相应功能
{
        switch(i)
        {
                case 0x0e:
                        data1[0]++;
                        if(data1[0] == 24) data1[0] = 0; break;
                case 0x0d:
                        data1[0]--;
                        if(data1[0] == 255) data1[0] = 23; break;
                case 0x0b:
                        data1[1]++;
                        if(data1[1] == 60) data1[1] = 0; break;
                case 0x07:
                        data1[1]--;
                        if(data1[1] == 255) data1[1] = 59; break;
        }
}

void keyproc(void)                                                                                                    //按键扫描及处理函数
{
        u8 key1;

        key1 = keyscan();                                                                          //扫描按键返回键码给key1
        if(key1 != 0x0f)
        {
                delayms(10);
                key1 = keyscan();
                if(key1 != 0x0f)                                                                                                   //如果不等于表示确实有按键按下
                {
                        while(keyscan() != 0x0f)                                                                           //等待按键释放
                                display();
                        horse(key1);                                                   //释放后等待按键处理
                }
        }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EA = 1;
        ET0 = 1;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TR0 = 1;

        while(1)
        {
                keyproc();                                                         //案件处理
                process();                                                                                                    //数据处理
                display();                                                                                                    //显示数据
        }
}

proteus仿真结果如下,出现六个八后数码管便不再改变了。

此为程序+仿真文件

网友A:
你的程序问题多多,给你改了,仿真正常,你自己对照查找问题。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K1 = P1^4;
sbit K2 = P1^5;
sbit K3 = P1^6;
sbit K4 = P1^7;
u8 code discode[]={//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8 code data1[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位码
//u8 code data1[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三极管反向位码
u8 data2[8]; //定义时分秒的十位和个位
u8 shi,fen,miao;//时分秒变量
u16 count = 0;//中断次数
u8 num;//键值变量

void process(void) //数据处理函数,分别分离其十位和个位
{
        data2[0] = shi / 10;
        data2[1] = shi % 10;
        data2[2] = 16;
        data2[3] = fen / 10;
        data2[4] = fen % 10;
        data2[5] = 16;
        data2[6] = miao / 10;
        data2[7] = miao % 10;
}

void display(void) //显示程序                                                                                                    //数据显示函数
{
        static u8 i=0;
        P0 = 0xff;
        P2=data1[i];
        P0 = discode[data2[i]];
        i++;
        if(i==8)
                i=0;
}

void horse()//根据不同按键执行相应功能
{
        switch(num)
        {
                case 0xe0:
                shi++;
                if(shi == 24) shi = 0; break;
                case 0xd0:
                shi--;
                if(shi == 255) shi = 23; break;
                case 0xb0:
                fen++;
                if(fen == 60) fen = 0; break;
                case 0x70:
                fen--;
                if(fen == 255) fen = 59; break;
        }
}

void keyproc(void)  //按键扫描及处理函数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16 count1=0;                //消抖计数变量
        u8 key;  //保存按键状态码
        key=P1&0xf0;
        if(key!=0xf0)
        {
                count1++;                                //消抖计数
                if((count1>=500)&&(sign==0))//100~1000,根据主循环周期调整约10~20ms
                {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num=key;
                        horse();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1=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1000) / 256;
        TL0 = (65536 - 1000) % 256;
        TR0 = 1;
        EA = 1;
        ET0 = 1;
        while(1)
        {
                keyproc(); //按键处理
                process();  //数据处理
//                display();        //显示数据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函数1ms
{
        TH0 = (65536 - 1000) / 256;
        TL0 = (65536 - 1000) % 256;
        count++;
        if(count == 1000)
        {
                count = 0;
                miao++;
                if(miao == 60)
                {
                        miao = 0;
                        fen++;
                        if(fen == 60)
                        {
                                fen = 0;
                                shi++;
                                if(shi == 24)
                                shi = 0;
                        }
                }
        }
        display();        //显示数据
}

网友B:
从贴图上看是位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问题多多,给你改了,仿真正常,你自己对照查找问题。

哇,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