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比赛,开发板CT107D,PCF8591读数有误!请求支援一下,谢谢

楼主(2019-02-15):
附件里面是c文件还有一个h文件,麻烦各位copy一下自己创一个工程下载到开发板试一下。
具体问题:按照他的精度大概20mv,数码管显示应该是20的整数倍往上涨,我的就只能显示几个固定的数据,不管外加电压多少都是固定的;比如输入1v左右只显示0625,2V左右只显示1245之类的。麻烦各位

网友A:
V_dat*1.9的时候V_dat被转成了浮点型,你下面再想用/取整取余的时候应该再转成整型,否则V_dat/100就真的是V_dat除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