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有时能吸和有时不能吸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2-15):
用单片机通过继电器(继电器低电平吸和高电平断开)来控制电机转动,但是继电器有时能吸和,有时不能;不吸和的时候敲一下继电器会自动吸和(低电平时),请问是什么原因       换新的继电器还是不行

网友A:
吸合与断开电压不在范围内

网友A:
驱动电流过小引起

网友B:
单片机IO口驱动电流有限,直接驱动继电器不可靠,建议加晶体管放大驱动继电器。如果有多余IO口也可以试试多口并联驱动,每个IO口加一个1欧均流电阻。

网友C:
如果换新的还不行,估计是电压不对,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D:
第一是可能驱动不够,可以用三极管或达林顿芯片来驱动,第二可能是继电器自身的问题,如线圈损坏等。如果加上驱动电路后依然不行,可能是电源电流太小,如果可以的请话尽量用直流5V供电

网友E:
这种问题最好是电路和程序一起发上来,不然就是"开局一句话,过程全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