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单片机容易吗?是不是从51单片机开始入门?

楼主(2019-02-15):
我是个新手,是不是从51单片机开始入门?需要买什么实验器材?希望大神们给予回复,怎么学才不走弯路

网友A:
建议从51入门,买个开发板,建议型号:HC6800—ES V2.0,先学C语言

网友B:
从51入门比较好,51内容相对不会复杂,学完51再学其他会比较好

网友C:
去某宝买一个开发板,都会有配套的教程,有C语言基础的话,入门会快一点,没有C语言基础的话也没事,可以一边学51一边学C语言,只要肯下功夫,不会很难得,祝你成功。

网友D:
买个3.0的51开发板,资料挺齐全的,也可以了解一些芯片的原理

网友E:
先玩仿真,觉得能入行就走下去,不能就不要免强.这玩意还真看人!

网友F:
开发板,C语言课本

网友G:
根据学习成本和时间成本,建议LZ从STM32开始

网友H:
建议先学51,网上买个开发板,一般是送教程,可以看视频学或去b站找教程学,学stm32是需要c语言基础

网友I:
你要具体说说你的情况,这就像是个病,你不说病情别人也下不了药!

网友J:
没有学不会的,只有不下劲的!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K:
可以从51开始入门,如常用的89C51、89C52等,系统板价格白菜,学习程序的建立思想,再转移到其他单片机

网友L: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M:
多实践,书上的总是不全面的 只有在实践中检查自己的错误才是最好的提高

网友N:
新手建议选择51,可以选择普中的开发板套件,里面基本全部涵盖了初期学习的工具,还有教学视频和例程等,很不错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从51入门比较好,51内容相对不会复杂,学完51再学其他会比较好

我学过RAMa9板子,可是没用过51或者STM32单片机,他们和a9差别大吗?

网友P:
买51单片机就好,是个基础的单片机,比较易学习,郭天祥的就不错

网友Q:
郭天祥的十天学会51单片机那本书哦,最后网上买个几十块钱的开发板,写几个小程序

网友R:
51入门比较好我觉得,参考资料学习还是比较可行的

网友S:
c语言,51单片机,郭天祥的视频可以看看

网友T:
买个51的板子   不需要多高端  主要是耐心学习

网友U:
引用 网友N:
新手建议选择51,可以选择普中的开发板套件,里面基本全部涵盖了初期学习的工具,还有教学视频和例程等,很 ...

普中的不适合新手,工具齐有什么用,你学完51不一定所有的工具都用得到

网友V:
引用 网友E:
先玩仿真,觉得能入行就走下去,不能就不要免强.这玩意还真看人!

对,玩玩一下仿真再 看看,很多买开发板最后没有学的人多的是

网友W:
引用 网友O:
我学过RAMa9板子,可是没用过51或者STM32单片机,他们和a9差别大吗?

学一下你就自然知道

网友X:
先从51开始,再加C语言

网友Y:
买个开发板,对着书上的例程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