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单词测试的,如何判断输入的字母是不是正确的单词啊?

楼主(2019-02-15):
做单词测试的,如何判断输入的字母是不是正确的单词啊?

网友A:
需要单词库,当收到一个词时,就到库里搜索,有匹配的就是正确单词,搜索不到就是错误的。这就要看你的词库有多大了

网友B:
可以在百度上查

网友C:
可以上百度

网友D:
低端方案就是做词库,高端方案可以用深度学习,取决于你想干啥……

网友E:
需要一个词库,输入字母后在词库中查询是否有相匹配的,至于词库要有哪一些单词、词库要多大,就要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F:
做一个数据库,有if 语句搜索对比,有相同的单词输出1,反之输出0

网友G:
搭个数据库,然后数据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