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STM32程序

楼主(2019-02-16):
通过单片机发送AT指令配置ESP8266为SAT模式,在局域网内透传指令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esp8266.h"

uint8_t flag;
int main ( void )
{
/* 初始化 */
  USART_Config();  //初始化串口1
ESP8266_Init ();   //初始化WiFi模块使用的接口和外设(使用串口2)
  ESP8266_StaTcpClient_UnvarnishTest ();//WiFi模块设置

//LED驱动配置  GPIOA pin0口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LED相关的GPIO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 1 )
{
switch(flag)
{
case 'a':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break;//开灯

case 'b':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break;//关灯
}

}
}

网友A(2019-05-30):
请问为什么串口调试助手一直显示正在配置ESP8266,代码跑到AT_Test()就会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串口调试助手一直显示正在配置ESP8266,代码跑到AT_Test()就会卡住

可能是你的硬件问题,比如Esp8266供电不稳定,接线问题,路由器连接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串口调试助手一直显示正在配置ESP8266,代码跑到AT_Test()就会卡住

应该是你的ESP8266接线问题

网友B(2019-09-22):
首先谢谢分享,我想问一下,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C:
请问如何配置AP模式,我配置了很多次,串口调试器上边显示配置成功,热点名字却不改变。请楼主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printf ( "\r\n正在配置 ESP8266 ......\r\n" );
        ESP8266_Net_Mode_Choose ( AP );
        ESP8266_Rst();
        ESP8266_BuildAP("ADMIN","12345678",WPA_WPA2_PSK);
        ESP8266_Cmd ( "AT+CIPMUX=1", "OK", 0, 1000 );
        ESP8266_Cmd ( "AT+CIPSERVER=1,8086", "OK", 0, 1000 );
        printf( "\r\n配置 ESP8266 完毕\r\n" );

网友D(2019-11-20):
谢谢分享,我也测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