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4X4按键矩阵的小程序

楼主(2019-02-16):
前篇帖子写了基本的GPIO复用技术,现在补上按键矩阵技术,由于STM32的GPIO口不像传统51,准双向口,故而不能使用线反转法,我采用了行列扫描的技术,GPIO口用了A组,故而库函数没法直接调用赋值和读取同时16位的函数,只能调用一个个pin读取函数和赋值函数,显得有点臃肿。但是STM32性能牛逼,这么多if的语句还跑的这么流畅,如果是C51早gg了,在STC12勉强可以看看。仅供参考。STM32学起来比51更费劲,英语不好的话,库函数弄死人。

此工程,主要用于编程4X4按键矩阵的识别和编码的功能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isc.h>

#define PA0_Low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define PA0_Hig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define PA1_Low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PA1_Hig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PA2_Low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fine PA2_Hig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fine PA3_Low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fine PA3_Hig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fine PA4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4)
#define PA5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5)
#define PA6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define PA7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
#define PC15_Low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5,Bit_RESET)
#define PC15_High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15,Bit_SET)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时钟与复位寄存器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GPIO口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_ms(u16 n);                                                                                //ms级别延时函数
u16 Array_Key(void);                                                                                //4X4按键矩阵检测函数
void Led_Show(u16 keystatus);                                                //按键检测后的状态显示函数
u16 ledcount=0;
u16 status=0;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while(1)
        {
                Led_Show(Array_Key());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Struct;                                                    //定义一个GPIO初始化的结构体变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Struct.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GPIOA,&GPIO_Struct);

        GPIO_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Struct.GPIO_Pin=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GPIO_Struct);

        GPIO_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Struct.GPIO_Pin=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C,&GPIO_Struct);

        PA0_High;PA1_High;PA2_High;PA3_High;
        PC15_Low;
}

u16 Array_Key(void)
{
        PA0_Low;PA1_High;PA2_High;PA3_High;
        if(PA4 == 0)
        {
                Delay_ms(10);
                if(PA4 == 0)
                {
                        while(!PA4);
                        status = 1;
          }
        }
        if(PA5 == 0)
        {
                Delay_ms(10);
                if(PA5 == 0)
                {
                        while(!PA5);
                        status = 2;
          }
        }
        if(PA6 == 0)
        {
                Delay_ms(10);
                if(PA6 == 0)
                {
                        while(!PA6);
                        status = 3;
          }
        }
        if(PA7 == 0)
        {
                Delay_ms(10);
                if(PA7 == 0)
                {
                        while(!PA7);
                        status = 4;
          }
        }

        PA0_High;PA1_Low;PA2_High;PA3_High;
        if(PA4 == 0)
        {
                Delay_ms(10);
                if(PA4 == 0)
                {
                        while(!PA4);
                        status = 5;
          }
        }
        if(PA5 == 0)
        {
                Delay_ms(10);
                if(PA5 == 0)
                {
                        while(!PA5);
                        status = 6;
          }
        }
        if(PA6 == 0)
        {
                Delay_ms(10);
                if(PA6 == 0)
                {
                        while(!PA6);
                        status = 7;
          }
        }
        if(PA7 == 0)
        {
                Delay_ms(10);
                if(PA7 == 0)
                {
                        while(!PA7);
                        status = 8;
          }
        }
        PA0_High;PA1_High;PA2_Low;PA3_High;
        if(PA4 == 0)
        {
                Delay_ms(10);
                if(PA4 == 0)
                {
                        while(!PA4);
                        status = 9;
          }
        }
        if(PA5 == 0)
        {
                Delay_ms(10);
                if(PA5 == 0)
                {
                        while(!PA5);
                        status = 10;
          }
        }
        if(PA6 == 0)
        {
                Delay_ms(10);
                if(PA6 == 0)
                {
                        while(!PA6);
                        status = 11;
          }
        }
        if(PA7 == 0)
        {
                Delay_ms(10);
                if(PA7 == 0)
                {
                        while(!PA7);
                        status = 12;
          }
        }
        PA0_High;PA1_High;PA2_High;PA3_Low;
        if(PA4 == 0)
        {
                Delay_ms(10);
                if(PA4 == 0)
                {
                        while(!PA4);
                        status = 13;
          }
        }
        if(PA5 == 0)
        {
                Delay_ms(10);
                if(PA5 == 0)
                {
                        while(!PA5);
                        status = 14;
          }
        }
        if(PA6 == 0)
        {
                Delay_ms(10);
                if(PA6 == 0)
                {
                        while(!PA6);
                        status = 15;
          }
        }
        if(PA7 == 0)
        {
                Delay_ms(10);
                if(PA7 == 0)
                {
                        while(!PA7);
                        status = 16;
          }
        }
        return status;
}

void Delay_ms(u16 n)
{
        u16 i;
        while(n--)
        {
                i=12000;
                while(i--);
        }
}

void Led_Show(u16 keystatus)
{
        if(keystatus != 0)
        {ledcount++;status=0;}
        if(ledcount % 2 == 0)
                PC15_Low;
        else
                PC15_Hi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