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如何编程让一个按键轮流PWM亮度调光每跳一个led灯代表亮度有10级

楼主(2019-02-16):
51单片机C语言如何编程让一个按键轮流PWM亮度调光每跳一个led灯代表亮度有10级,10%到100%  每跳ー个led灯都是加10%亮度,跳到第10只led是100%最亮的。按一下1led灯亮,在按下1led灯灭2led灯亮,在按下3led灯亮,1 2灯是灭,一直加到10个led灯 ,我想不出如何写。请大侠指点和讲解,十分感谢,因为我是个新手。

网友A:
给按键弄个计数器,根据计数的数字,确定哪个LED亮和PWM的占空比

网友B:
你需要记录每个显示LED的位置信息,以及该LED所需要的PWM信息;
当确定按键按下时,需要关闭当前的LED,并且改变要显示的LED位置以及PWM。

网友C:
你需要设置一个代表亮度的变量记录按键次数,然后根据此变量的值计算让哪只LED亮和PWM值,作为新手我觉得你应该设计至少两个按键分别代表变亮和变暗,否则亮度调整是单向的不够灵活,当然这会增加一点编程的难度,还有要新手应该要特别注意按键程序的消抖,嗯,大概就这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按键弄个计数器,根据计数的数字,确定哪个LED亮和PWM的占空比

劳烦师博  可以帮小弟写个吗   10级PWM亮度调光程序

网友D:
就么简单的事也这么赖!

楼主(2019-08-24):
引用 网友D:
就么简单的事也这么赖!

劳烦师博  可以帮小弟写个吗   10级PWM亮度调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