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幼稚可笑的问题

楼主(2019-02-16):
    像常见的数字电子钟表,可以存储50年的公历,农历,星期,时间等数据,编写这么个程序需要多少行“语句”呀?一个程序会有几百行吗?    据说程序员的工作很枯燥的?

网友A:
有公式,20,30行即可

网友B:
不用编,外挂个DS1302或者PCF8563之类的时钟芯片,直接读写即可

网友C:
对啊!编程说多了也是累,还是多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公式,20,30行即可

20-30行语句???可能吗?

网友D:
编程确实比较枯燥

网友E:
这个我做的是数码管显示好像是两百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做的是数码管显示好像是两百多行

50年的全部数据吗?200行?可能吗?我不懂瞎问

网友F:
单单是公历的话,利用公式我们都知道的1,3,5,7,8,十,腊,31天,4,6,9冬,30天,2月4年一闰。不需要多少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单是公历的话,利用公式我们都知道的1,3,5,7,8,十,腊,31天,4,6,9冬,30天,2月4年一闰。不需要多少 ...

50年的每一天都是不同的数据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50年的每一天都是不同的数据吧?

基本可以这样理解,除非从日历中发现什么规律,然后按照规律写程序,不过这个很费力。

网友H:
外挂个时钟芯片就妥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单是公历的话,利用公式我们都知道的1,3,5,7,8,十,腊,31天,4,6,9冬,30天,2月4年一闰。不需要多少 ...

50年至少有50*360个不同“数据组”吧?

网友I:
这个不会很难的,代码也不是很多

网友J:
不是这样子理解,不是存50年这么多数据,他是不断在计算,这里面有别人做好的算法与规则,只要你给一个合理的数他就能算出来

网友K:
不用的,有公式之类的东西

网友L:
这个问题并不是可笑不可笑,只是说以前没有接触到这方面事务的一种理解,不过当你了解这些后,你的认识就会理性起来

网友M:
可以复写

网友N(2023-02-07):
我是用汇编的,走时所用基础代码并不多,1302读取转换十进制,再查表显示,和显示器件有关系,用上12864液晶代码就想当多,液晶屏所用代码几百行样子,我比较懒,懒得用子程序,加上比较复杂的菜单用旋转编码器控制调整时间和日期,大概程序2k这些,理论上汇编是效率最高最精简程序,还是要上2k的,C语言可能更大,c语言我不懂不会做,我也只是开始两年汇编编程,编写一个闹钟大概几个月吧。更多的时间是调试更改错误指令和精简指令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有公式,20,30行即可

别的可以,二三十行写出农历是做不到的。

网友P:
去年9月份,我还不知道单片机是什么,就是上51黑也不知道说什么,下载一个5黑币的代码要连上3天那种。现在刚编好了一个8功能蠕动恒流泵程序,STC8H芯片,可以自动校准流量,并把校准参数循环存入EEPROM。代码写的比较松散,整好2000行,编译代码量12280。

Program Size: data=80.0 xdata=204 code=12280

网友Q:
引用 网友A:
有公式,20,30行即可

贴一下计算农历的公式,20~30行代码就搞掂农历?我的要查表。还有节气也是要查表。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不用编,外挂个DS1302或者PCF8563之类的时钟芯片,直接读写即可

农历没有的。

网友Q:
我做的100年的公历、星期、农历、节气,加上显示、操作、自动校时(中国制式电波钟 或(和)GPS+北斗 ),要好几K的程序,2000多行,C语言。

网友R:
编程看个人悟性和爱好,我一直爱好电子,单片机也喜爱,所以编程很有热情和动力,看着程序输出转变成电子控制很有成就感.不过现在年龄大了C语言底子也不好,外面的诱惑又大,做做小产品还行,深入研究总是学习不到这份功力.

网友S:
引用 网友N:
我是用汇编的,走时所用基础代码并不多,1302读取转换十进制,再查表显示,和显示器件有关系,用上12864液 ...

大神能汇编却不会C,实在佩服但又不能理解

网友T:
需要多少行不好说吧 我理解所谓行要按汇编说 c的行没什么意义 比如IF(A==0)和IF(A<1) 虽然都是一行 指令数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衡量多少行 c因为书写更方便也不好统计行数 比如a=b/10*100 这是一行 a=b/10; a=a*100;这算两行么 就是两种写法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用编,外挂个DS1302或者PCF8563之类的时钟芯片,直接读写即可

农历还是要代码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S:
大神能汇编却不会C,实在佩服但又不能理解

用汇编的确能做c语言做不到的高效和精简,同样的代码汇编更小,速度更快,用c语言的人是这么说得,我以前也想学c,但我不是以这个为生计,c能做到汇编也能做,慢慢做也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