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f02单片机的rs232通讯需要电平转换吗

楼主(2019-02-16):
请教大师们,11f02单片机的rs232通讯需要电平转换吗

网友A:
单片机串口TTL输出的都要电平转换才能rs232通讯。

网友B:
ttl 电平对应ttl 电平
232电平对应232电平

网友C:
起码RS232通讯协议应该先了解一下吧。
简单的问题也来问,基本电子知识都不知道,建议你先好好学学基本的电路知识再说吧。

网友D:
起码RS232通讯协议应该先了解一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