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求助:为什么形参会占用DATA区空间?

楼主:
如题,我在用C编写单片机程序时候,发现有时候有些函数的形参会占用DATA的空间,有的函数的形参却不会占用,这是什么情况求解?

最佳答案

网友A(2019-02-16):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可能,不过关于寄存器只能传递3个形参的说法有出处吗?我记得51的通用寄存器数量不止3个吧?

网友A:
用寄存器只能传递3个形参,是否形参超过3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寄存器只能传递3个形参,是否形参超过3个了。

有这个可能,不过关于寄存器只能传递3个形参的说法有出处吗?我记得51的通用寄存器数量不止3个吧?

网友C:
小于3 个形参用通用寄存器R0~R7中4组中的一组,多于这个数就要占其他地址的寄存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