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传感器的单片机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9-02-16):
叫做模拟信号吗,要添加A/D转换装置吗,开发版本身有A/D转换就不用了吗,不知从何下手,有推荐书籍看看吗,代码没有一点头绪

网友A:
这里有你要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49457-1.html
资料与视频上百度

网友B:
传感器输出信号有数字与模拟两类,模拟输出需要单片机有A/D转换,数字输出用单片机IO口直接输入。

网友C:
单片机只能辨别高低两种电平,是数字信号,单片机不能识别模拟信号,必须加上AD转换芯片,AD可以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传给单片机。开发板上的AD转换是可以用的,只是说如果没有引出引脚接线柱的话,那就不叫不好用,买的开发板一般都有配套的教程,建议去看配套教程。

楼主:
有没有大神提示一下下

网友D:
模拟传感器需要做A/D转换,现在很多单片机都自带A/D转换,如果用无AD功能的单片机则需要另外增添A/D转换器件,也有些传感器是数字输出,则可直接由单片机编程处理,最好是先看看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网友E:
新型单片机内部集成了诸多外设,常见有A/D和D/A转换,可以输入/输出模拟信号。但没有见过内部有传感器的单片机。对于编写具体的应用程序需要以厂家应用手册为基础参考,不同厂商的产品有很大差别,不可能一招打遍天下。

网友F:
你用什么传感器?

推荐书籍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教材配套视频与例程。
http://www.51hei.com/bbs/dpj-43877-1.html

网友G:
不同的传感器接口和时序不同,所以写出来的程序也不同。楼主应该是新手,还是好好地从基础学起吧

网友H:
看你具体的传感器,然后查阅传感器手册看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模拟信号需要转化为数字信号,数字信号的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H:
首先看你要用的传感器,然后查看传感器的参数类型,看传感器的传输是模拟还是数字信号,如果是模拟信号要经行A/D转换,数字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I:
单片机无非就是两种功能,无非就是输入输出,输入就是高低电平的问题,输出对应的也是高低电平

网友J:
还是需要根据你选择的单片机做选择,开发板本身有AD转换的当然可以用,否则不是浪费了吗。要是没有ad的,你又必须要用模拟传感器,当然需要你自己加ad

网友K:
把传感器当做一个器件,仔细看看传感器的资料,是什么输出形式,如果是模拟输出,你就需要A/D转换模块或自带A/D的单片机,如果是数字输出,没必要使用A/D转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只能辨别高低两种电平,是数字信号,单片机不能识别模拟信号,必须加上AD转换芯片,AD可以将模拟信号 ...

是的,你说的我都学习到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L:
要转换成单片机的ADC能识别的范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