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基本和电子元器件等无关?是这样吗?

楼主(2019-02-16):
现在很多单片机教程就是编程器和电脑如何连接,基本和电子元器件无关,连电阻,电压,电流,的概念也没必要了解,只要记住“语言”的意义即可。往板上插好单片机芯片,剩下的就是看屏幕,对话,敲键盘了?难怪小孩子也会编程。

网友A:
为了降低学习门槛可以这样,要想深入还是要学习的。

网友B:
在小学高年级的兴趣课里,辅导老师为了提高小朋友的学习兴趣,通常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小学高年级的兴趣课里,辅导老师为了提高小朋友的学习兴趣,通常这么说的。

也就是说连电子元器件也不认识就可以编程了?这就和使用遥控器看电视差不多的意思了

网友C:
针对的对象是非专业人员,非专业的工程通识教学,学员有个认知就可以了。可以让人快速上手,提升趣味性。有兴趣后再去加深研究。

如果是教本专业的 真的应该从基础讲  一开始不打好基础  后面很难继续学习,人心都是浮躁的

网友D:
你看到的教程都是入门级的,不是专业级的,当然,专业级的都不是一般可以看到的教程了。
另外,你可能看到的是中小学生的“可视化编程环境”,也是入门级的,板子也是专门集成的,可以玩儿,干不了多少正事儿。

网友E:
不会啊,编程是软件需要硬件作为载体,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到的教程都是入门级的,不是专业级的,当然,专业级的都不是一般可以看到的教程了。
另外,你可能看到 ...

^_^,我连门还找不着呢!我现在的条件就是一片淘汰的单片机89C2051,,,,,,,,,

网友F:
没有电子电路基础,想学好是很不容易的!

网友G:
看研究方向吧,深入学习还是要学的

网友H:
单片机本来就是硬件,有了程序才能使用,没有电路,它怎么给你干活?

网友I:
初级可以先跟着开发板走,理解运行原理,后期要做成品还是要理解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本来就是硬件,有了程序才能使用,没有电路,它怎么给你干活?

实际情况往往是使用电脑的人往往不认识元器件,,,,,

网友J:
楼主的梦做的不错啊,没有基本元器件,哪来的单片机?
你连单片机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还想学好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本来就是硬件,有了程序才能使用,没有电路,它怎么给你干活?

不认识电子元器件同样会看电视,这个问题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初级可以先跟着开发板走,理解运行原理,后期要做成品还是要理解电路的。

    我就闹不清“地址”和“数据”是如何输出的?地址间的间隔是如何控制的?例如,叫LED1亮一秒,间隔10秒(或别的时间间隔)后LED2再亮一秒,,,,,,,,,   数据输出是按地址变化的节奏进行的,单片机里这个节奏可变吗?,存储器的地址变化是外加不同频率的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梦做的不错啊,没有基本元器件,哪来的单片机?
你连单片机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还想学好单片机?

学好和用好不是一个概念吧?会看电视的有几个会修电视的?

网友K:
这个就是学编程嘛,硬件有硬件工程师,留好接口,留下定义,配合操作嘛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就闹不清“地址”和“数据”是如何输出的?地址间的间隔是如何控制的?例如,叫LED1亮一秒,间隔10 ...

你说的这个是外部IO输出接口,是没有地址这个概念的,从这一点说你需要了解外部电路结构,知道哪个IO接了那个设备(比如LED或者继电器),编程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该怎样往这个IO口送控制信号以及保持信号的时间长短!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梦做的不错啊,没有基本元器件,哪来的单片机?
你连单片机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还想学好单片机?

学好和用好不是一个概念吧?会看电视的有几个会修电视的?
-----------------
学和用你就分不清楚,再谈有何意义呢?
这个论坛起码是想做工程师的才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就是学编程嘛,硬件有硬件工程师,留好接口,留下定义,配合操作嘛

软硬分家?一手硬一手软

网友M:
对于外围电路是要了解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C:
针对的对象是非专业人员,非专业的工程通识教学,学员有个认知就可以了。可以让人快速上手,提升趣味性。有 ...

雷军当初学编程也不会硬件!了解一下再说!

网友O:
小孩子也会编程那也是别人肯按步就班地学

网友P:
肯定不是啊,锁存器,译码器,基本的数模电知识还是要有的

网友Q:
从小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很重要

网友R:
单片机编程和电子元件密切相关,精通电子元件性能的人可以设计出最简单、最合理的单片机控制电路,单片机控制电路的总体要求,就是用最简单最合理的电子元件,设计出性能最好的电路,不精通电子元件的人,只会照抄别人的电路,永远设计不出性能最好的单片机控制电路。

网友R: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买了一个自动抽水的电热水壶茶具,按键全部是感应式,我觉得非常奇特,买了RH6030感应开关IC,也做出了感应开关,我一直以为那个茶具里一定也有RH6030之类的IC,结果我拆开一看,哪里有RH6030?竟然是用扫描LED的IO口线直接做感应开关的输入,单片机被擦了,搞不清楚是什么型号?反正设计这个茶具控制电路的人对电子元件非常熟悉,水平很高,5个感应按钮节约了5片RH6030,至少节约1-2元钱,大批量情况下,节约1元钱都是天文数字,假如这个茶具量产100万套,直接节约成本100多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小城市100多万可以买房买车了!关键这个茶具的控制电路很稳定,用了快10年了还没有坏!

网友S:
引用 楼主:
^_^,我连门还找不着呢!我现在的条件就是一片淘汰的单片机89C2051,,,,,,,,,

同淘汰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关键你有电脑,有时间,有兴趣,网上有视频教程与案例及编程软件,就看你上不上道了咯?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梦做的不错啊,没有基本元器件,哪来的单片机?
你连单片机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还想学好单片机?

说的好!连单片机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还想能单片机?

网友M:
基本你要用的芯片都会给你典型电路,你要用那个也可以,不过写程序还是要了解电子元器件的

网友T:
要看应用对象。

在电脑上,像basic语言。

如果是对单片机编程,不大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到的教程都是入门级的,不是专业级的,当然,专业级的都不是一般可以看到的教程了。
另外,你可能看到 ...

没错。业余爱好者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啊,编程是软件需要硬件作为载体,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玩电脑游戏的高手连电阻都不认识的恐怕不是个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梦做的不错啊,没有基本元器件,哪来的单片机?
你连单片机是怎么 ...

工程师和工程师差别可大了!_你别看我赚了那么多分,其实很可笑,完全的业余!

网友U:
引用 楼主:
工程师和工程师差别可大了!_你别看我赚了那么多分,其实很可笑,完全的业余!

业余的才是大师!专业的那叫行内人!你看你都可以研究前所未有的课题了?别人只有懵逼的份

网友U:
有关啊!看你要做什么样的电路,用在哪个地方。没有电子元器件的支持,单片机就算浑身是铁也发挥不了作用!而且跟单片机连接的电子元器件组成了外围电路有的也相当复杂。

网友V:
当然不是了,编程归编程,只是理论,你要做出实物来还是要了解电阻,电压,电流及各种实际情况,纸上谈兵就是你这种心态。最后总还是要回归现实即做实物

网友W:
要想精通电子技术,元器件必须要好好学,那么多模块谁做的,不也是技术人员做的吗

网友W:
精通电子,精通编程,必须要清楚电子元器件,那么多模块不就是技术人员做的。降低成本,提高维护能力,必须要精通电子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