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测温湿度和紫外线程序,原创

楼主(2019-02-16):
stm32单片机测温湿度和紫外线程序,原创。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am2302.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i2c_gpio.h"
#include "bsp_adc.h"
#include "OLED_I2C.h"

/***********温湿度结构体声明************/
AM2302_Data_TypeDef     AM2302_Data;
/*************湿度值,温度值************/
unsigned int  RH_Value,TEMP_Value;
/*湿度高八位,低八位,温度高八位,低八位*/
unsigned char RH_H,RH_L,TP_H,TP_L,UV;
uint16_t i=0,n=0,m=0;
/********传感器传回来的值****************/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getvalue;
/**********传感器转化后的值*************/
float   ADC;
/*******温湿度、紫外处理函数声明********/
void Temp_RH_deal(void);
void ADC_Deal(void);
/********OLED处理函数声明*************/
void  OLED_deal(void);
void  KaiJi_Init(void);

int main(void)
{
        /* 配置SysTick 为1us中断一次 */
        SysTick_Init();
  LED_Init();
        USARTx_Init();//初始化串口1
        printf("\r\n***野火STM32 AM2302温湿度传感器实验***\r\n");
        AM2302_Init ();
        ADCx_Init();
        i2c_Init();/*I2C总线的GPIO初始化*/
        OLED_Init();
        KaiJi_Init();
        while(1)
        {
          Temp_RH_deal();
                ADC_Deal();
    OLED_de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KaiJi_Init(void)
{
        for(i=3;i<7;i++){OLED_ShowCN((i-1)*16,0,i);}
  OLED_ShowStr(12,3,(unsigned char*)"Name:",2);
        for(i=0;i<3;i++){OLED_ShowCN((i+4)*16,3,i);}
        OLED_ShowStr(12,6,(unsigned char*)"Date:",2);
        OLED_ShowStr(52,6,(unsigned char*)"2019/2/14",2);
        Delay_s(1);
        OLED_CLS();
}

void  OLED_deal(void)
{
          //定义三个数组,作为传感器值缓冲
                char buffer1[5]={0},buffer2[5]={0},buffer3[5]={0};
                //用sprintf函数将测量值转换为字符形式
          sprintf(buffer1,"%.2f",(float)TEMP_Value/10);
          sprintf(buffer2,"%.2f",(float)RH_Value/10);
          sprintf(buffer3,"%.0f",(float)UV);
          //显示中文字符,源码在codetab.h文件,
                for(i=7;i<15;i++)
                {
                        OLED_ShowCN((i-7)*16,0,i);
                }
                //显示TEMP:
                OLED_ShowStr(0,2,(unsigned char*)"Temp:",2);
                //显示温度测量值
                OLED_ShowStr(40,2,buffer1,2);
                //显示“℃”符号
                for(i=15;i<16;i++)
                {OLED_ShowCN((i-10)*16,2,i);}
                //显示Rh: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Rh:",2);
                //显示湿度测量值
                OLED_ShowStr(40,4,buffer2,2);
                //显示“%”符号
    OLED_ShowStr(82,4,(unsigned char*)"%",2);
                //显示Uv: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Uv:",2);
                //显示紫外线测量值
                OLED_ShowStr(40,6,buffer3,2);
    //显示紫外线强度单位
          OLED_ShowStr(64,6,(unsigned char*)"UVIndex",2);
}

void Temp_RH_deal(void)
{
      /*调用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读取温湿度,若成功则输出该信息*/
                        if( AM2302_Read( &AM2302_Data) == SUCCESS)
                        {
        RH_Value= AM2302_Data.humi_int*256+ AM2302_Data.humi_deci;
                                RH_H=RH_Value/10;//读取整数部分
                                RH_L=RH_Value%10;//读取小数部分
                                //计算出实际温度值的10倍,这是传感器手册上注明的
                                TEMP_Value= AM2302_Data.temp_int*256+ AM2302_Data.temp_deci;
                                TP_H=TEMP_Value/10;//读取整数部分
                                TP_L=TEMP_Value%10;//读取小数部分
                                printf("\r\n读取AM2302成功!%d\r\n\r\n湿度为%d.%d%RH\
,温度为%d.%d℃\r\n",n,RH_H,RH_L,TP_H,TP_L);//“\”表示转向下一行
              n++;
                        }
                        else
                        {
                                printf("\nRead AM2302 ERROR!%d\n",m);
                                m++;
                        }
                 Delay_ms(1000);
}

void ADC_Deal(void)
{
          int adc=0;
    ADC=(float) ADC_getvalue/4096*3.3*1000;

      ADC+=5;
                        if(ADC>0)
                        {
                                if(0<ADC&ADC<50)
                                        adc=0;
                                else if(200<=ADC&ADC<=260)
                                  adc=1;
                                else if(290<=ADC&ADC<=350)
                                  adc=2;
                                else if(380<=ADC&ADC<=440)
                                  adc=3;
                                else if(380<=ADC&ADC<=540)
                                  adc=4;
                                else if(580<=ADC&ADC<=640)
                                  adc=5;
                                else if(670<=ADC&ADC<=730)
                                  adc=6;
                                else if(770<=ADC&ADC<=830)
                                  adc=7;
                                else if(850<=ADC&ADC<=910)
                                  adc=8;
                                else if(950<=ADC&ADC<=1010)
                                  adc=9;
                                else if(950<=ADC&ADC<=1110)
                                  adc=10;
                  }
                  switch(adc)
                        {
                          case 0:UV=0;break;
                          case 1:UV=1;break;
                          case 2:UV=2;break;
                          case 3:UV=3;break;
                          case 4:UV=4;break;
                          case 5:UV=5;break;
                          case 6:UV=6;break;
                          case 7:UV=7;break;
                          case 8:UV=8;break;
                          case 9:UV=9;break;
                          case 10:UV=10;break;
}
                printf("当前电压为 = %3.0f mV \n",ADC);
                printf("当前紫外线指数等级为%d级\r\n",UV);
}

网友A(2020-12-07):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您还保存得有这个的电路图麽?想要参考一下。

网友B(2021-07-14):
紫外线程序是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