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T588D音频下载软件Voice Chip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9-02-16):
从网上看了voice chip的教程,我要把音频文件下到flash模块里,但在“载入语音”这一步的时候总是报这个错,找了半天没找到采样率在哪设置(载入的文件是wav型,而且只有7.3Kb)附件是我用的voice chip 软件版本

网友A:
采样率只支持 :6kHz,8kHz,10kHz,12kHz,14kHz,16kHz,18kHz,20kHz,,22kHz,必须为整数。你下一个格式工厂,你就知道采样率在哪了。

网友B(2019-04-09):
请问楼主能成功播放了吗?我用烧录器连16p模块,总显示烧录成功,播放灯上电常亮,按键没有反应,不响

网友C(2022-03-28):
好的 谢谢! WT588D怎么编程?

网友D(2025-03-13):
连接设备失败怎么解决大佬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连接设备失败怎么解决大佬们

只能用win7系统才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