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能把一个单刀双掷(带关断)开关,写出5个开关状态来?

楼主(2019-02-16):
用C语言能把一个单刀双掷(带关断)开关,写出5个开关状态来?

第0档(K1==1 && K2==1):FLAG=0;
第1档(K1==0 && K2==1):FLAG=1;
第2档(K1==1 && K2==0):FLAG=2;
第3档(K1==0 && K2==1):原第1档:FLAG=3;
第4档(K1==1 && K2==1):原第0档:FLAG=4;

换挡过程(K1==1 && K2==1)。

请大哥哥、大姐姐们帮忙!

网友A:
很简单的事,用定时中断在标识位就好,再努一把力就好了

网友A:
这里有一份义隆的定时长按与短按代码,多看看http://www.51hei.com/bbs/dpj-146093-1.html

网友B:
你所描述的5种状态其实就是3种状态的往复:0-1-2-1-0,在你上一个贴子我给你的程序基础上加一条判断语句就可以解决换挡过程短暂 K1=1与K2=1引起的不稳定。请仔细看我的注释以便理解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key_S 5000        //预设延时计数值,12M晶振约230ms(根据响应需求进行调节)
                                  //如果需要精确延时就要使用定时器。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OUT1=P3^0;
sbit OUT2=P3^1;

void Key_Scan()//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_1=0,count_2=0,count_3=0;//延时计数变量

        if((KEY1==0)&&(KEY2==1))//轻按 状态1
        {
                if(++count_1>=key_S)//计数延时
                {
                        count_1=key_S;//防止溢出
                        OUT1=1;
                        OUT2=0;
                        count_2=0;                //count_2清0
                        count_3=0;                //count_3清0
                }
        }
        else if((KEY1==1)&&(KEY2==0))//重按 状态2
        {
                if(++count_2>=key_S)//计数延时
                {
                        count_2=key_S;//防止溢出
                        OUT1=1;
                        OUT2=1;
                        count_1=0;                //count_1清0
                        count_3=0;                //count_3清0
                }
        }
        else //松手或不按   状态0
        {
                if(++count_3>=key_S)//计数延时
                {
                        count_3=key_S;//防止溢出
                        OUT1=0;
                        OUT2=0;
                        count_1=0;                //count_1清0
                        count_2=0;                //count_2清0
                }
        }
}

void main()
{
        OUT1=0;//初始化输出1端口
        OUT2=0;//初始化输出2端口
        while(1)
        {
                Key_Scan(); //按键扫描
        }
}

网友C:
楼主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按你说的:
第0档(K1==1 && K2==1):FLAG=0;     能从FLAG=1来; 能从FLAG=2来;
第1档(K1==0 && K2==1):FLAG=1;     只能从FLAG=0来;
第2档(K1==1 && K2==0):FLAG=2;     只能从FLAG=0来;

只有三个状态;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key_S 5000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OUT1=P3^5;
sbit OUT2=P3^6;
sbit OUT3=P3^7;
sbit OUT4=P3^4;

#define num 2000 //预设延时计数值,根据响应需求进行调节

#define OUT_RL_bit  OUT1
#define OUT_LED_bit OUT2

unsigned int FLAG1_bit=0,FLAG2_bit=0,a1=0,a2=0,a3=0,a4=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k;
        for(j=0;j<n;j++)
                for(k= 110;k>0;k--);
                        //NOP();
}

void Key_Scan()
{
        if(KEY1==0 && KEY2==1 && FLAG1_bit==0 && FLAG2_bit==0)
        {
                if(++a1 >= num)
                {
                        a1=num;
                        OUT1=0;
                        OUT2=1;
                        OUT3=1;
                        OUT4=1;
                        FLAG1_bit=1;
                        FLAG2_bit=0;
                        a1=0;
                        a2=0;
                        a3=0;
                        a4=0;
                }

        }

        else if(KEY1==1 && KEY2==0 && FLAG1_bit==1 && FLAG2_bit==0)
        {
                if(++a2 >= num)
                {
                        a2=num;
                        OUT1=1;
                        OUT2=0;
                        OUT3=1;
                        OUT4=1;
                        FLAG1_bit=0;
                        FLAG2_bit=1;
                        a1=0;
                        a2=0;
                        a3=0;
                        a4=0;
                }
        }
        else if(KEY1==0 && KEY2==1 && FLAG1_bit==0 && FLAG2_bit==1)
        {
                if(++a3 >= num)
                {
                        a3=num;
                        OUT1=1;
                        OUT2=1;
                        OUT3=0;
                        OUT4=1;
                        FLAG1_bit=1;
                        FLAG2_bit=0;
                        a1=0;
                        a2=0;
                        a3=0;
                        a4=0;
                }
        }
        else if(KEY1==1 && KEY2==1 && FLAG1_bit==1 && FLAG2_bit==0)
        {
                if(++a4 >= num)
                {
                        a4=num;
                        OUT1=1;
                        OUT2=1;
                        OUT3=1;
                        OUT4=0;
                        FLAG1_bit=0;
                        FLAG1_bit=0;
                        a1=0;
                        a2=0;
                        a3=0;
                        a4=0;
                }
        }
        else
        {
                a1=0;
                a2=0;
                a3=0;
                a4=0;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按键扫描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描述的5种状态其实就是3种状态的往复:0-1-2-1-0,在你上一个贴子我给你的程序基础上加一条判断语句就 ...

再一次谢谢大哥哥的帮助!~
在您的基础上,我也做了一个,小有成就感!
么么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一次谢谢大哥哥的帮助!~
在您的基础上,我也做了一个,小有成就感!
么么哒~

                if(++a1 >= num)
                {
                        a1=num;
                        OUT1=0;
                        OUT2=1;
                        OUT3=1;
                        OUT4=1;
                        FLAG1_bit=1;
                        FLAG2_bit=0;
                        a1=0;//有添足之嫌,下同。
                        a2=0;
                        a3=0;
                        a4=0;
                }

网友D:
好事多磨啊!再加油!

网友E:
哪个,顶起先,看楼主是否还有好的方法分享